sprintf()和 printf( ) 区别

楼主(2015-05-21):
        sprintf()和 printf(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功能:把格式化的数据写入某个字符串
函数原型:int sprintf( char *buffer, const char *format [, argument] … );
返回值:字符串长度(strlen)

例子:
char* who = "I";
char* whom = "CSDN";
sprintf(s, "%s love %s.", who, whom); //产生:"I love CSDN. "  这字符串写到s中

sprintf(s, "%10.3f", 3.1415626); //产生:" 3.142"

C语言Printf格式
C中格式字符串的一般形式为: %[标志][输出最小宽度][.精度][长度]类型, 其中方括号[]中的项为可选项。各项的意义介绍如下: 1.类型类型字符用以表示输出数据的类型,其格式符和意义下表所示:
表示输出类型的格式字符       格式字符意义
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点数、十六进制数字和p-计数法(C99)
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浮点数、十六进制数字和p-计数法(C99)
c                 输出单个字符
d                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带符号整数(正数不输出符号)
e                 以指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
E                 以指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
f                  以小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
g                 以%f%e中较短的输出宽度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,%e格式在指数小于-4或者大   于等于精度时使用
G                 以%f%e中较短的输出宽度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,%e格式在指数小于-4或者大于等于精度时使用
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(与%d相同)
o                 以八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)
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针
s                 输出字符串
x                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X)
X               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X)
u                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

/*   测试常见的输出类型   */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conio.h"
main()
{
     printf("The program test print style!\n");

     /*  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带符号整数(正数不输出符号)   */
     printf("%d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%d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以八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)   */
     printf("%o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%o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X)   */
     printf("%x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%x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   */
     printf("%u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%u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以小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   */
     printf("%f\n" , 223.11);
     printf("%f\n" , 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%f\n" , -223.11);
     printf("%f\n" , -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以指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   */
     printf("%e\n" , 223.11);
     printf("%e\n" , 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%e\n" , -223.11);
     printf("%e\n" , -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以%f%e中较短的输出宽度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   */
     printf("%g\n" , 223.11);
     printf("%g\n" , 232.111111111111);
     printf("%g\n" , -223.11);
     printf("%g\n" , -232.111111111111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输出单个字符   */
     printf("%c\n" , 'a');
     printf("%c\n" , 97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/*   输出单个字符   */
     printf("%s\n" , "this is a test!");
     printf("%s\n" , "2342o34uo23u"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}
2.标志
标志字符为-、+、#、空格和0五种,其意义下表所示:
标志格式字符      标 志 意 义

-           结果左对齐,右边填空格
+           输出符号(正号或负号)
空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值为正时冠以空格,为负时冠以负号
#          对c,s,d,u类无影响;对o类,在输出时加前缀0;对x类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输出时加前缀0x或者0X;对g,G 类防止尾随0被删除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所有的浮点形式,#保证了即使不跟任何数字,也打印一个小数点字符
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所有的数字格式,用前导0填充字段宽度,若出现-标志或者指定了精度(对于整数),忽略
3.输出最小宽度
用十进制整数来表示输出的最少位数。若实际位数多于定义的宽度,则按实际位数输出,若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则补以空格或0。
/*   测试标志字符为-、+、#、空格四种   */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conio.h"
main()
{
       /*  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带符号整数(正数不输出符号)   */
     printf("*%-10d*\n", 223);
     printf("*%+10d*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*%2d*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*%#d*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/*   以八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)   */
     printf("*%-10o*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*%+10o*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*%o*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*%#o*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 /*   以十六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(不输出前缀OX)   */
     printf("$%-10x$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$%010x$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$% x$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$%#x$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
     /*   以十进制形式输出无符号整数   */
     printf("%-10u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%+10u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% u\n" , 223);
     printf("%#u\n" , -232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 /*   以小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   */
     printf("%-10f\n" , 223.11);
     printf("%+10f\n" , 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% f\n" , -223.11);
     printf("%#f\n" , -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 /*   以指数形式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   */
     printf("%-10e\n" , 223.11);
     printf("%+10e\n" , 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% e\n" , -223.11);
     printf("%#e\n" , -232.11111111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 /*   以%f%e中较短的输出宽度输出单、双精度实数   */
     printf("%-10g\n" , 223.11);
     printf("%+10g\n" , 232.111111111111);
     printf("% g\n" , -223.11);
     printf("%#g\n" , -232.111111111111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 /*   输出单个字符   */
     printf("%-10c\n" , 'a');
     printf("%+10c\n" , 97);
     printf("% c\n" , 'a');
     printf("%#c\n" , 97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     /*   输出单个字符   */
     printf("%-20s\n" , "this is a test!");
     printf("%+20s\n" , "2342o34uo23u");
     printf("% 20s\n" , "this is a test!");/* 不足补空格 */
     printf("%#s\n" , "2342o34uo23u");
     printf("\n");
     getch();
}

4.精度
精度格式符以“.”开头,后跟十进制整数。本项的意义是:如果输出数字,则表示小数的位数;如果输出的是字符,则表示输出字符的个数;若实际位数大于所定义的精度数,则截去超过的部分。
/*   测试精度   */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conio.h"
main()
{
     printf("%.3d\n" , 5555);
     getch();
     printf("%.3f\n" , 0.88888);
     getch();
     printf("%.3f\n" , 0.9999);
     getch();
     printf("%.4s\n" , "this is a test!");
     getch();
}
5.长度
长度格式符为h,l两种,h表示按短整型量输出,l表示按长整型量输出。
     h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short   int 或者unsigned short int类型的数值 ,示例:
%hu,%hx,%6.4hd
     hh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short   int 或者unsigned short类型的数值 ,示例:
%hhu,%hhx,%6.4hhd
     j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intmax_t或者uintmax_t类型的数值 ,示例:
%jd,%8jx
     l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long int 或者unsigned long int类型的数值 ,示例:
%ld,%8lu
     ll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long int 或者unsigned long int类型的数值 (C99),示例:
%lld,%8llu
     L和浮点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long double的值,示例:%Lf,%10.4Le
     t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ptrdiff_t值(两个指针之间的差相对应的类型)(C99),示例:
%td,%12ti
     z和整数转换说明符一起使用,表示一个size_t值(sizeof返回的类型)(C99),示例:%zd,%12zx
main(){
int a=15;
float b=138.3576278;
double c=35648256.3645687;
char d='p';
printf("a=%d,%5d,%o,%x\n",a,a,a,a);
printf("b=%f,%lf,%5.4lf,%e\n",b,b,b,b);
printf("c=%lf,%f,%8.4lf\n",c,c,c);
printf("d=%c,%8c\n",d,d);
}
a<--15
b<--138.3576278
c<--35648256.3645687
d<--'p'

main()
{
     int a=29;
     float b=1243.2341;
     double c=24212345.24232;
     char d='h';
     printf("a=%d,%5d,%o,%x\n",a,a,a,a);

     /* 其中“%f”和“%lf ”格式的输出相同,说明“l”符对“f”类型无影响
      * “%5.4lf”指定输出宽度为5,精度为4,由于实际长度超过5故应该按实际位数输出,小数位数超过4位        *   部分被截去
      */
     printf("b=%f,%lf,%5.4lf,%e\n",b,b,b,b);

     /* 输出双精度实数,“%8.4lf ”由于指定精度为4位故截去了超过4位的部分 */
     printf("c=%lf,%f,%8.4lf\n",c,c,c);

     /* 输出字符量d,其中“%8c ”指定输出宽度为8故在输出字符p之前补加7个空格 */
     printf("d=%c,%8c\n",d,d);
     getch();
}

使用printf函数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,那就是输出表列中的求值顺序。不同的编译系统不一定相同,可以从左到右,也可从右到左。Turbo C是按从右到左进行的
main(){
int i=8;
printf("%d\n%d\n%d\n%d\n%d\n",++i,--i,i--,i++,-i--);
}

6.特殊用法

对于m.n的格式还可以用如下方法表示(例)
char ch[20];
printf("%*.*s\n",m,n,ch);
前边的*定义的是总的宽度,后边的定义的是输出的个数。分别对应外面的参数m和n 。我想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在语句之外对参数m和n赋值,从而控制输出格式。
今天(06.6.9)又看到一种输出格式 %n 可以将所输出字符串的长度值赋绐一个变量, 见下例:

int slen;

printf("hello world%n", &slen);

执行后变量被赋值为11。

特别注意下%*.*s这种用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