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电量指示器(检测手电筒电池和做移动电源的电量指示)

楼主(2015-05-21):
  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电量指示模块,,花了几小时,可以检测手机电池,,我是用来检测我的手电筒电池和做移动电源的电量指示,用的是LM342做运放(四级运放,所以才会有四个灯)用TL431做基准电压.那个并了很多的电阻是因为商家给错了我电阻,本来想要10K的他给了100K所以没办法拿10个100K并联得到10K当电压大于4.09V时表示满电,,因为手机电池标称3.6V冲满电是4.2V的3.6V已经没电了(图片经过处理,有点模糊,因为拍的时候太暗了)
当电压低于3.95左右就熄灭第一个灯当电压低于3.8时熄灭两盏灯,,表示用了一半电用到3.62V的时候剩一个灯表示快没电了,,要冲电了,,等到全部灯熄灭的时候表示电池没电了 到了最后,,我帮他装上了个壳(黄色的那个),,外观还可以把?

电路图在这里(我用的全是插脚的元件,,用万能板可以焊出来,如果是贴片就比较麻烦了 这个是LM324的管脚图 这是TL431的管脚图这个TL431接在上面的电路中时参考和阴极要接在一起(因为这样可以得到2.5V的基准电压给LM324供电,公式在这里(Vout=(1+R1/R2)2.5V))
),然后经过2.2K的电阻接到电源的正极,阳极接地,

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做个来玩,上面已经是写得非常详细了,,有问题的话请找我就行了,,谢谢合作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做得更小更好看,,这有两个,把他从板上截下来就是拇指般的大小,一个是半成品,另一个已经接好了,,也是用LM324,四级运放,用TL431做基准电压

网友A(2016-02-29):
hello,你好,你这个做的好棒,我比较少接触这个,也想做一个类似的。想问问你,第一个电路图里面的放大器是五个脚,除去左边两脚输入,右边一个脚输出,上下那两个是接电源正负极?那是不是TL431的四个放大器只用连接一个正负级就好了呢?

网友B:
焊工不忍直视。。。

网友C(2016-04-12):
我也想问下,谁焊的?

网友D(2016-06-04):
以前用lm324做了个,很有意思,主要是精度不是特别高,但便宜简单实用性强。

网友E:
谁焊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LM324引脚没有标注出来啊?还有 为什么用了4个324?一个就够了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以前用lm324做了个,很有意思,主要是精度不是特别高,但便宜简单实用性强。

有原理图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谁焊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LM324引脚没有标注出来啊?还有 为什么用了4个324?一个就够了啊

是一块 LM324 芯片啊,这里用足了芯片里面的 4 个比较器而已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是一块 LM324 芯片啊,这里用足了芯片里面的 4 个比较器而已。

恍然大悟!!!多谢提醒

网友E:
楼主 你这图参数设置不行 按你的参数只能测到9v电池的电量,,,4.2v根本没反应

网友E:
板子太浪费了

网友E:
10K太大,电阻越大,测量的电压越高。。。10K能测12v电池了,普通4.2v锂电池根本无显示。应该改为2K~2.2K,比较合适,我选用的是2.2K,误差不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hello,你好,你这个做的好棒,我比较少接触这个,也想做一个类似的。想问问你,第一个电路图里面的放大器是 ...

恩 差不多的 他只是把一个IC分成四个运放来画的,而这个IC只有一个电源正极和一个电源负极,所以电源正极接上面,负极接下面就OK,电源只有两只脚。

网友G(2017-06-07):
这是改变楼主的仿真,可测5V-3.5V

仿真,可测5V-3.5V

仿真,可测5V-3.5V

网友H(2018-01-24):
引用 网友I:
这 ...

在不,这我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,这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,能加个微信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10K太大,电阻越大,测量的电压越高。。。10K能测12v电池了,普通4.2v锂电池根本无显示。应该改为2K~2.2K, ...

这你方便加个微信吗,我也想做个类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