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日本白光的调温烙铁做好了,呵呵

楼主(2015-05-21):
经过艰苦奋斗和长期构思,终于把这个仿 日本的白光牌的调温烙铁做好了,呵呵
我的黄花调温烙铁退伍了,哈哈

那个发热芯的外壳是笔的外壳来的,

因为没有12V的大功率的开关电源。所以找了个12V的电源,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开关电源来的,看起来很像,但是实际是输出交流电的,所以我加了个整流桥堆并加上电容滤波,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桥堆很热,所以加了散热器和风扇辅助散热,电源的功率有60W所以用很久都不热,可以看见电容旁边有个501的可调电阻(501=500欧)用来控制风扇的转速觉得大声就调慢点就OK了
这个烙铁控制器很有个性,是脉冲输出的,加热的时候可以听见哒哒哒的声音,并且那个指示灯会指示工作状态

网友A:
楼主的动手能力真棒,为什么不把电路图贴出共享呢?

网友B(2015-12-23):
赞,51hei有你更精彩

网友C:
跪求电路图

网友D(2017-10-05):
把电路图贴出共享

网友E(2018-01-18):
指出 楼主的一个错误:
“因为没有12V的大功率的开关电源。所以找了个12V的电源,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开关电源来的,看起来很像,但是实际是输出交流电的,所以我加了个整流桥堆并加上电容滤波,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桥堆很热”
这个地方有严重错误,错在:
1、输出交流电的,不一定不是开关电源
实际上,开关电源就是输出交流电的,这个交流电不是平时我们所称的那种工频交流电,而是高频交流电
在开关电源完成电能转换的过程是必须是“交流电”,转换过程结束后,后面加上整流滤波系统,就能够出来直流电了!
2、在后面你加上桥堆并滤波得到直流电是正确的方向,但因为你看到交流电,就加了“桥堆”,平时我们所称的桥堆,是对工频交流电整流使用的,你用在这个开关电源后面整流就不合适了,因为这种桥堆中二极管的开关特性不好,所以会严重发热

建议,修正,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者用肖特基二极管(背靠背封装,外形如同三极管),进行整流再加LC滤波,省电、安全、较少发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