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造电子变压器成功

楼主(2015-05-21):
由于我上几个月我去我叔那帮他忙,然后看到他换了一些吊灯,换下来的已经不要的了,里面有很多电子变压器所以我全部据为己有,哈哈。。。。电子变压器是指类似于开关电源没经过整流,所以输出的都是交流电
这个电子变压器有个很头疼的地方,就是整流的问题,一般的交流电是50HZ的,而这个经过一系列转换变成了高频的了,所以一般的桥堆根本不能用,原因是发热厉害效率低。。。而这个适合用超高速二极管或肖特基来整流
我一开始用高速的二极管整流,然后现在把电子变压器改造后因为电流大了,那个管心有余力而不足,所以我购买了十个大功率的肖特基,是三个脚的,公共的负极,,,而我我把这个电子变压器改造成有抽头的,那么我只用一个肖特基就行了(这个管很贵,所以尽量省点吧)。请看下面的图,右上角有一点的那个是抽头

原来线圈上的铜线,,这个是我自己绕的,每T对应1V,所以我要18V就绕了18T

装回原来的变压器上

绕好后上表看看电感量,有847UH

一端接在抽头上,一端接在另外两端的随便一端上测得电感,两边的电感偏差好大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
总的电感是847那么一半应该是423.5才对啊,真是奇怪,然后接上电试一下,我用表的交流挡,竟然没有任何读数,真是奇怪了,难道是电子变压器的波形不是正弦波导致测不到??
我开始用一个肖特基来接全波整流,中间抽头接地,但是输出异常,只有10V左右,我也搞不懂是为什么
用桥堆不接抽头了试一下,竟然正常了有22V左右,电压高了。也许是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电压升高的缘故,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波形是什么所以不知道会升高多少和会不会升高,因为一般家庭用的正弦交流电整流后电压会有原来的1.4倍。然后我把他拆下来,用电感表测哪边的电感大点就拆哪边的线,结果拆了一圈后用表一测两端电感基本相同
然后装好,还是先试下用抽头,但是还是不行,然后用桥堆先搭了一下,输出稳定在18V左右,这样已经OK了,

这是拆线圈后的电感

单边214UH

另一边213UH,非常接近了,这样很好

用两个8欧的水泥电阻做负载,先用两个8欧的串联,电压17.86V,电流1.15A

然后只用一个8欧的,输出电流2.37A,哈哈。成功了

然后我很郁闷而且很不舍得的拿出三只肖特基来,用来搭桥式电路,三个并排放后面一定要绝缘,我垫了几张绝缘导热的不知叫什么的东西进去,因为是高频变压器,所以用小电容滤波就行了

哈哈,大功告成,我的调温烙铁加热速度快了很多了,。十多秒就可以焊东西了
不过这个电子变压器改造后有点哼声
好多电子变压器啊,哈哈

碰巧星期天还有些时间就装了个升压板,是12V升17-24的,失败了一次,检查后发现问题,排除后完全正常了
输出功率可达80W,我用水泥电阻做负载搞到电阻都冒烟了,呵呵

网友A(2020-05-25):
电路稳定吗

网友B:
这样子改出来电压稳不?

网友C(2020-09-28):
我对楼主的测试电感的电桥感兴趣,是DIY的吗?

网友D:
这种改出来好像电压会不断升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