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程序头文件是根据单片机型号定的吗?

楼主(2015-05-21):
新手刚刚接触不懂求帮助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

谢谢您的回答

网友B:
一般可以用 通用的reg52   stc也有提供专门的头文件

网友C:
是的,必须包含它的单片机型号

网友D:
看看新手教程  还有数字电路  模拟电路

网友E:
是的,型号不一样定义不一样

网友F:
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基本通用!

网友G:
是的呀  不同单片机 头文件不同

网友H:
是的  不同单片机对应不同头文件,比如89c52就对应reg52.h

网友C(2016-05-03):
是的,不同单片机的型号会对应着头文件的

网友I:
最基本的是8051,凡有扩充、增强型的都要用相应的头文件,包括52。如果仅仅用到基本的51的I/O端口功能、特殊功能寄存器、RAM和ROM等,使用51的头文件也是可以的。但是选择器件时,也必须选择51的。
以上各位所说的都是针对51的,当然,这是51的论坛吗。

网友J:
根据各单片机定头文件

网友K:
不能这么说,MCU的头文件一般厂家是提供的,程序的头文件是根据c文件配合定义,也就*.c对应*.h

网友L:
对,不同品牌的单片机头文件不同,作用是为了对单片机进行软、硬件初始化

网友M:
C语言头文件的来源有几类,不能混在一起说。第一类是与单片机型号相对应的头文件,至于这些头文件是MCU厂商提供还是开发环境提供,我不清楚,但没有不行,不用当然也不行。第二类是编程者自己写的。还有一类是某些特定操作必须用的,比如程序中需用数学公式运算,就必须加入相应的头文件。

网友N:
跟寄存器相关的都是根据单片机型号来定的

网友O(2016-12-17):
根据你用的单片机的型号,选择头文件,也可以自定义添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