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辨别MCU是原装正品?

楼主(2015-05-21):
如何辨别MCU是原装正品还是水货?

网友A:
一般都是看芯片是否被打磨过,然后看引脚,是否有重新上焊锡。那种光亮如新的一般都是翻新的

网友B(2016-12-31):
看引脚,及芯片表面的文字

网友B:
如果芯片的引脚很新可能镀锡,文字膜胡很定翻新

网友C:
查芯片的ID

网友D:
首先看封装,如果封装完好,证明可能是新的,看封装时要在镜像显微镜下看,注意细节(原装与现在的同时做对比),我就遇到过在放大镜下看没有发现区别,但是在镜像显微镜下发现了细微差别,这说明国内的光雕机还是不行。然后是用X-ray查看绑定线,两个样品对比可以看精元阴影和绑定线分布,我原来看到过有几个盗版新品绑定线都没有焊接。最后是开封查看整个电路板的布线,这个要先看logo,然后再查看细微差别。

网友E:
说实话,直接看几乎看不出来,我一般都是看价格的,当然买的地方也很重要,选好卖家。有的烧录程序的软件貌似可以识别出芯片的真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