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造属于自己的2.4G,六通道比例遥控器

楼主(2015-05-21):
当初看见别人把遥控器的编码部分拆掉,自己编码加上液晶显示,非常崇拜,我的单片机也算入门了,所以也想尝试一下
小时候经常玩的玩具是按键的,按一下按键,速度就最高了,没意思。所以要做就做比例的
由于我的遥控只有一个接收机,要换其他飞机上要拆来拆去,所以在淘宝搜寻一翻后发现了廉价的40MHZ的发射机和接收机
但是发射机不适合普通固定翼,所以萌生了自己做编码部分的想法,反正除了上课就是在宿舍上上网,也挺无聊的
所以等心血来潮的时候就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个雏形,发射用那些电动车类型的遥控器,不要编码部分,自己编码
接收部分用的是315MHZ的,也是不带解码的,解码用我实验板上的74hc164来硬件解码

一开始用的是STC12C2052AD这个单片机,虽然体积小,但是有8路的AD,很不错
由于我的水平原因,我只取了8位AD,还有两位不要(这两位跳动很厉害的,要了等于没要)
8位AD有256位,理论上可以做256级的变速,但是由于我水平原因,我按照电压,只用了50级
实际用起来貌似感觉不到太大的颗粒感

相机快门慢了,所以看见重影了

接收机上的码大概是1MS是最小舵量,而2MS是最大舵量
下面的是接收那里的信号,有点畸形了
下面可以分别看出脉宽不同,舵机上的角度也不同

当时实验的情况,桌子凌乱得很啊
下面是用两个电位器分别控制两个舵机,这是标准的固定翼模式

这个摇杆是从手柄上拆下来的,做测试用

可以看到编码部分,这是其中一个通道的脉宽,对应最小舵量是1MS,也就是电位器最小的状态

这是电位器最大的情况,有2MS,也就是体现在舵机上是最大舵量

由于最近玩F22,是三角翼混控的,所以增加了混控模式
下面是实验的雏形,混控的意思是两个通道混合起来控制,用两个翼就可以控制升降转向

我的灰机

既然自己编程序,加个LCD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啦

但是我用的单片机是20脚的,并口驱动的1602并不合适,因为占用太多脚了
所以把我时钟的12864拆下来,因为它是串行驱动,所以非常省IO
不过发现这个12864也太大了,遥控器都没位置放了,暂时用着先吧
编了 1/6 2/4 1/2 混控模式

混控模式

换了1602做实验,由于1602不能显示中文,所以对于我英语这么菜的人是很有压力的

混控模式

正反通道

大小舵量

手动保存数据

实验完成了一半

在淘宝搜索了很久,终于被我找到了这个廉价控,只要50元
但是快递要了20,准确来说是18元,当时不够钱,让老板优惠我1.1元,老板很爽快的优惠了我2元,等于我还赚回了9毛钱,感谢老板,嘻嘻
这个遥控貌似叫艾特,一开始看见E-FLY以为是山寨E-SKY的,是四通道的控,右手油门,正合适我
拿到手的感觉不太好,和我的天6相比差了点,摇杆的手感也比天6差,重量也没天6重,不过这个价格已经不能要求什么了
把电路板拆掉,只利用外壳和电位器

拆下来的板子,做工还不错

将买到的板子的发射部分拆下来
经过试用,发现这个板子是坏的,无奈

于是乎从新裁了一块

由于用1602所以换了STC12C5A60S2的单片机,这个单片机是40脚的,够用了
按键是4个AD加一个普通按键,这样只要4条线了,至于我用普通按键是为了方便做菜单选择
我的水平比较菜,所以唯有这样了
还好我以前买了一个超小的1602,真的很迷你,很方便

完成了一大半了

看看效果

看看飞机有没反应

哈哈,会动了

遥控当然要电池的嘛,加了组电池进去

内部基本是这样的了

OK,完成了

和天6合影

我的印记

多加了一个四通道锁定
在保存数据的时候犯了一个脑残的错误,在内部EEPROM保存的时候,用的是十六进制数
我在增加第10 和 第11个数的时候直接就写【10】【 11】,后来发现怎么调都不对
脑残了很久后发现,应该要写A  B 才行,弯路啊~~~~~~~~~~

看起来还是不错的,但是手感没天地飞的好

原来的电路板和买的发射板

加起来就有四个接收了

遥控做好后去拉距测试,我在宿舍外面,不拉天线能有十来米的距离
但是到了操场,即使拉开天线,也一时近一时远,而且距离还不超过半个操场

还有电机转动竟然会影响到接收机,不拉天线距离只有几米,由于我对射频方面不懂,所以弄了一两天也没解决
另外,我买的发射板子竟然只有一个可以用的,哎,想换个来试试都没了

最后为了证明我不是猪(证明我的编码板是没问题的),把心一横,将我的天6的 72M的发射换到里面去
真是泪牛满面,竟然没问题了,看来学校对40MHZ的这个频段的干扰很严重
网上找不到72M的高频头,只能买2.4G的高频头来用了,暂时就这样吧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华丽的分界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由于上面的40M发射不够给力,但是不能闲着我花了不少心血做的遥控不管啊,所以就再买了一发两收来改

装好后出去测试,没有在地面拉距,直接上天了,飞了也挺高的,估计有300米吧,也没失控,的确很给力

在家里的F22,成功试飞
右边是要改的控

右下角的就是2.4G发射,非常小巧,很适合这些小空间安装,左边的是自己做得编码板

2.4G就是爽,天线很短,不怕断,飞机上也不用固定长线

和我的天6合影留念

网友A(2015-07-17):
楼主是广州的吧,大学你可是在大番禺理工读的?看宿舍好像额。

网友B(2015-11-24):
模型是自己做的吗

网友C(2016-03-10):
你好.请指教

网友D(2016-12-03):
学你可是在大番禺理工读的?模型是自己做的吗

网友E(2017-12-06):
可以开源么,给新手个学习的机会

网友F:
不错楼主,但有人比你做的还好

网友G:
自己动手,更有乐趣。支持一下

网友H(2019-10-22):
都是大工程, 这个精力, 换个行业, 能出产品了

网友I:
自己动手,步骤详细,乐趣多多,支持一下

网友J(2019-12-09):
这么好的东西,要是能开源多好,和萝莉控有关系吗?

网友K(2020-06-05):
这个设备很厉害啊

网友L(2021-09-04):
接收是315的,不带解码,用的你的试验板上的74hc164硬件解码,请问一下74hc164是什么功能数字芯片,这个芯片能用来解码呀!我有个遥控器发射是ev1527芯片,接收上有个单片机(型号是FMD B104BMH20脚的,查不出这个单片机型号的资料)和74HC164D不知道和你说的74hc164是否一样。

网友M(2024-12-10):
就没有资料共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