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版 JC-2前级

楼主(2015-05-21):
做机前,必须反省一下自己,如果随便做一台垃圾出来,看着不爽,听着也不爽,用着也不爽,那肯定没意思,还不如不做,东西做出来是拿来用的,不是做好就扔一边的。如果要做,就尽量做好些,起码看起来好看,感觉也好些。其实做人也一样,不要做个烂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由于看见同学买了台先锋的一体机,看见用遥控来控制,觉得很好玩,于是密谋着自己也做台带遥控的前级,其实原来想做功放的,但是考虑到我想买的那个机箱太小了,所以就装个前级算了

机箱看中了伟良配套F6的那个,比较小,但是装个前级还是够的,丽阳那也有带液晶窗口的机箱,但是铁铝结合的,感觉一般般

原来是打算自己用洞洞板做控制板的,但是后来看见有人卖马达遥控器版本的PCB,这个是不带液晶的,但是万变不离其宗,也是一块单片机的最小板,买回来自己改也是很方便的,于是买了一块PCB和马达电位器回来

pcb的质量不错,我买的电位器是四联的,两联A 两联B 。B用于检测电位器的位置,我是打算电位器装在机箱内部的了,所以就需要检测电位器的位置

单片机我是用STC12C5A60S2,这个单片机带AD,EEPROM所以用起来很方便
由于这个板子的P0口空着所以用在液晶上,液晶测试通过

先测试一下红外解码

原来没注意,这个AB的地全部连在一起了,我不想单片机和前级的地连在一起,所以钻孔把背面的线弄断,

同学买的牛,被我以做前级为借口,10块钱拿过来了,单绕组电压不合适,所以重新绕一组上去

装上后发现整流出来的电压有问题,又查电容查整流桥,还是没找到原因
后来用示波器一看,市电竟然削波了,我K ,电费这么贵电的质量还这么菜

本来打算装伟良的那个甲类电源运放前级的,但是既然要装就装好点的,所以就装个JC-2来试试
这个1.5K电阻上的电压调为3V  电流大概就是3/1500 = 2ma
我用的变压器是双23输出的,所以把甲类电源板输出电压调为21V

用铜箔把牛包起来,然后接地,防止离前级板太近有干扰

把控制板应该要焊的东西焊好

电位器,上面的继电器用于控制JC-2前级的电源

放上去试试,蛮好看的嘛

编程前首先要知道要实现什么功能
1.电位器内置,所以音量,开关机,信号选择都是由旋转编码开关完成,也可以用遥控器单独控制
   这样是为了防止没了遥控器还能开关机和选择信号输入

2.能遥控开关机,关机后把信号输入继电器断开,JC-2前级板电源也断开,所有LED全部熄灭

3.开机后需静音,防止一开机音量过大

4.用编码开关控制也需要一键静音

5.信号输入选择可以用编码开关和遥控选择,选择后保存数据到单片机内部EPPROM

6.为了方便遥控按键的增加或修改,液晶加上解码的菜单

遥控器是用先锋的,原来是用垃圾万能遥控的,但是同学买了这个遥控用于他的先锋一体机,后来找到原装遥控,所以卖给我了
质量很好,铝面板的,我很喜欢,最关键的是按键的标识很适合这个前级
暂时用了遥控的7个按键,分别是信号切换,静音,开关机,音量增减

由于旋转编码开关只有3个状态,左转 右转 按下,所以需要增加一个菜单以适应信号选择以及开关机
输入信号根据选择的哪个通道分别显示DAC  CD  DVD
音量用分贝显示,此时旋转编码开关可以调整音量

如果在正常状态下按下按钮,那么就会静音,此时已经进入菜单状态,旋转编码开关可以进入其他菜单

信号选择菜单,选择后保存到内部EEPROM中

关机菜单,在此菜单下按下编码开关就进入待机状态

为了方便以后增加键码,所以增加了一个解码的界面

再来点谍照欣赏一下哈

听感,加上这个前级后,声音细腻很多,声场也宽了些,但是低音貌似就少了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