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SS F5 后级功放

楼主(2015-05-21):
PASS F5这个简单而出名的电路,其实想做很久了,一直都没动手
在别人的鼓吹下,终于去买了几个240和9240用洞洞板焊起来
其实F5也挺好调试的,没上灯泡,一次成功
大管是买拆机的10块一对,输入FET用K170和J74
这个热敏我买成1块一个,应该是买贵了
没使用原电路上的过流保护

由双32改绕成双20V的牛

先把线全连好再上变压器

电流1.1A的的时候的散热器温度

顺便做了两条线

这条好看点

网友A(2019-03-29):
声音不错,就是太耗电。

网友B:
大制作,玩音响就是烧钱

网友C(2021-07-20):
F7更简单

网友C:
F7的线路精简直接,每声道采用2颗MOSFET输出管、2颗JFET差动放大管、12个电阻制造。放大器以A类输出,采极小回输,输出功率20W(8欧姆)×2,1W输出时失真0.05%,拥100KHz频宽,具真空管谐波音色,是最少零件制造之优质放大器……
最近上传不了图

网友D(2021-10-22):
引用 网友C:
F7的线路精简直接,每声道采用2颗MOSFET输出管、2颗JFET差动放大管、12个电阻制造。放大器以A类输出,采极 ...

能发电路图看一下吗?

网友D(2023-04-14):
这个是不是改的

网友D(2023-11-23):
谁玩过f7

网友D:
网上外面论坛找到的。f7原理图尚未发布。不知真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