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时钟兼无线温度传输

楼主(2015-05-21):
最近在别人那里拿到了很喜欢的1602液晶时钟板子,所以也做个无线温度来玩玩
DS3231做时钟芯片,号称1年60S的误差,够NB
温度还是经典的DS18B20,DS3231里面内置温度,但是不够准,还是外接18B20吧,自动切换,如果不插探头就读内部温度,如果插上探头就读外部的温度,室内外温度切换显示,10S切换一次,如果检测不到无线有数据,就一直显示室内温度
这个图是室内温度

室外温度

为了晚上灯光不刺眼,加了个背光自动控制,如果开了,在关灯的情况下亮度自动调到最低,如果关了,亮度就保持在当前设定值
每次按下都会将设定值存入内部EEPROM,掉电也保存到数据,下次开机也是读取上次设定值

背面,一坨热熔胶像便便一样粘在上面,影响了美观,不过这是为了线更耐拉扯,所以没办法啦,放在桌子上看不见

用LM358来做比较器,光敏电阻来检测外围亮度,反馈到比较器,比较器输出给单片机,单片机再相应的处理
背光用8550来控制,用PWM的形式来调光,其中遇到程序中断会影响18B20读取时序,将PWM刷新频率改小了就好多了
原来频率是100HZ左右,后来改为20HZ,但是看起来有点闪的感觉,后来改为30HZ,看起来已经不怕闪了

亮度10级,0-9

开启自动背光控制后,遮住光敏电阻,亮度自动调为最低,也就是0,晚上不怕刺眼

这个温度发射模块,是偶的呕心沥血之作,洞洞板做的,能缩就尽量缩了,为了看起来比较小巧一些

为了能看出来有多小,特意用手指来对比一下,仅比中指粗那么一点点哦

如果还是不够明显,看看偶以前的那个发射模块就知道啦啦啦啦

这次采用叠罗汉的方法来安装无线模块,用热缩管套上后好看多了

插上去后,完美~~~~~~~~~~~~然后只要用USB供电,想知道哪里的温度就插哪里,爽吧

THE END~~~

网友A(2016-12-14):
能分享下程序源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