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造功能强大的无线液晶遥控排插

楼主(2015-05-21):
这个排插历时半年打造出来的
本来打算简简单单就算了,但是要做就做好,于是乎做了电流电压功率显示,由于主机放地上看数据也不方便,于是就加上了无线液晶显示,无线用NRF24L01+模块,单向传输,也就是说液晶只是做显示用。电流电压的读取还是第一次搞,不过做下来发现难度也不大。
电压使用小变压器,原来是使用电源变压器的其中一个绕组做检测的,后来发现带载后会影响电压所以就改用独立的小变压器。电流互感器是用力创的。电源板子是从步步高CD机拆出来的,有12V 5V 正负12V,很方便,所以直接用了。
电压和电流的电压经过运放再给单片机取样,电压显示是软件校准了的,已经固化,电流通过板上的电位器来调节。
这个排插的4个继电器使用宏发的,国内做得最好的继电器,价格也很贵,4个继电器加上座花了80大洋,美标插座5大洋一个,塑料机箱30大洋。坚持做就要做好的原则,这个打算用到子孙后代的,所以选材也是用比较好的。
这个排插带红外学习功能,很方便的使用不同遥控器。不罗嗦了,下面看图
还好买的机箱够大,不然真的放不下了

宏发的继电器座,质量很好,10大洋一个的

我的得力助手,一个上螺丝,一个打孔,很方便

先把主线路接好,继电器的电源和220V

把单片机电源和运放的正负电源接上

这是主控板,单片机用STC12C5A60S2,右上角的是小变压器用来检测电压的
变压器下面是电压和电流的整流检测电路

这个插座插芯的质量很好,铜很厚,就是外壳很一般

固定在机箱的顶上

铜片很厚

使用接线端子接线,比用线拧好多了,方便而且接触好

SHOW一下工作台

完成

下面是接好线的大概样子。已经成型了

下面是上位机,液晶板子,绿色的是无线模块。板子带自动背光检测,有了这个功能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晚上会刺眼了

跳线是必须的,我没这么好的技术一根线都不跳

经过多次修改就成型了

来个合照,液晶是繁体字库的黄绿背光液晶,二手拆机的,关键是便宜。

硬件都搞定了,现在来调试软件,无线发射调试完成,看看电压精度,第一行的第二个数据就是电压
单片机的AD是10位的,我使用过采样变为12位即4096个点,再经过软件校准,精度很不错了。

已经调出来电压电流功率了,简单测试一下

电压电流功率,这个电流互感器的线性度貌似一般般,低电流的时候不太准

来点电路板艳照,上面是检测部分

硬件校准后电流还是很准的

宏发的继电器,质量很好

步步高的电源板

静态功耗5W左右,我觉得可以接受

已经全部完工了

液晶板子

电压精度还可以

来看看菜单,第一级菜单,显示电流电压功率,温度和继电器状态

由于原来使用C52的单片机,任务比较多速度慢,温度都不正常了,后来换上STC12C5A60S2后一切正常,
无线传输的显示也像实时一样显示很快了

带载后由于线组,电压会降下来,这是用电水壶测试的

第二级菜单,红外键码,分别是1-6个按键的编码

第三级菜单,第一个D是代表实时的红外码,可以知道当前按键的红外码

第四级菜单,自动背光控制

如果没信号,5秒后就会切换到这个界面,有信号的话自动切换回原来的菜单

这是红外学习状态,按着插座中间的按键上电就会进入红外学习状态

全部完成,来点谍照

由于这个变压器很差,会发热,所以加了个小风扇散热,

中间是预留的红外口,防止放地上信号不好,可以外接红外头
第一个是红外接收头,像LED一样的,安装很方便
最下面是外接的5V,有需要可以把液晶插在这上面

5块钱买的外壳,很适合这个液晶,不过开孔比较蛋疼,工具不齐全,唯有用电钻打孔了

开好孔装上去非常合适,哈哈

装进去后光敏和温度探头就要引出来了

加上两个脚垫,有点角度看起来更好些

温度探头

光敏电阻和电源插座

来个合照

中间的是红外学习按键,按住上电才有效,为了防止找不到遥控,这个按键在开机后按下可以同时通断4个继电器

把排插的电拔掉就会出现这个界面了

测试一下自动背光,现在关了后遮住光敏电阻是一直亮的
亮度检测用了比较器的自锁电路,防止在临界点一闪一闪亮晶晶

开启状态,遮住光敏电阻等于关掉灯,自动变暗

有光屏幕就变亮

正在做稳定性测试,无问题就正常使用啦。哈哈

工程文件,第一个是主机的也就是发射部分,第二个是液晶的,两个都写了6K左右

附送一张图

谢谢CCTV、CCAV、TVB以及蛋蛋,历时半年的任务完成了

网友A:
确实强大,强赞!龟仙人也挺赞

网友B:
这个确实厉害

网友C(2015-07-25):
挺好,,,,,,宣霞霞

网友D:
做男人 挺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