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片内A/D转换测试程序(ADC查询方式)

楼主(2015-05-21):
每过一天,我就会发现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,越来越蒙,可能是没基础学起来会很吃力。。。资料越来越来有限,像AVR吧,本来就不会,加上关于内部PWM的资料又找不到。。。。。哎-。-怎么搞的。。。。今天没进展啊。不过还是要打起精神,别逼我下载整套AVR来看   -。
/**A/D转换测试程序(ADC查询方式)**/

#include <reg51.h>

#include <intrins.h>

typedef   unsigned   char   BYTE;

typedef   unsigned   int   WORD;
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*/

sfr   ADC_CONTR     =   0xBC;              //ADC control register

//ADC控制寄存器

sfr   ADC_RES       =   0xBD;              //ADC high 8-bit result register

//ADC的高8位结果寄存器

sfr   ADC_LOW2      =   0xBE;              //ADC low 2-bit result register

//ADC的低2位结果寄存器

sfr   P1ASF         =   0x9D;              //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

//P1的辅助功能控制寄存器

/*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*/        //定义常量ADC_CONTR ADC操作

#define   ADC_POWER     0x80               //ADC power control bit

//ADC的功率控制位

#define   ADC_FLAG      0x10               //ADC complete flag

//ADC的完成标志

#define   ADC_START    0x08               //ADC start control bit

//ADC启动控制位

#define   ADC_SPEEDLL   0x00               //540 clocks        //540时钟

#define   ADC_SPEEDL    0x20               //360 clocks        //360时钟

#define   ADC_SPEEDH   0x40               //180 clocks        //180时钟

#define   ADC_SPEEDHH   0x60               //90 clocks        //90时钟
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PCA */        //SFR与PCA的相关声明

sfr CCON = 0xD8; //PCA control register //PCA的控制寄存器

sbit CCF0 = CCON^0; //PCA module-0 interrupt flag //PCA模块0中断标志位

sbit CCF1 = CCON^1; //PCA module-1 interrupt flag        //PCA模块1中断标志

sbit CR = CCON^6; //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       //PCA定时器的运行控制位

sbit CF = CCON^7; //PCA timer overflow flag        //PCA定时器溢出标志

sfr CMOD = 0xD9;        //PCA mode register        //PCA的模式寄存器

sfr CL = 0xE9; //PCA base timer LOW        //PCA的基础定时器的低位

sfr CH = 0xF9; //PCA base timer HIGH        //PCA的基础定时器的高位

sfr CCAPM0 = 0xDA; //PCA module-0 mode register        //PCA模块- 0模式寄存器

sfr CCAP0L = 0xEA; //PCA module-0 capture register LOW        //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低

sfr CCAP0H = 0xFA; //PCA module-0 capture register HIGH        //PCA模块0捕获高字节

sfr CCAPM1 = 0xDB; //PCA module-  mode register        //PCA模块模式寄存器

sfr CCAP1L = 0xEB; //PCA module-  capture register LOW        //PCA模块捕获寄存器的低

sfr CCAP1H = 0xFB; //PCA module-  capture register HIGH        //PCA模块捕获寄存器高字节

sfr PCAPWM0 = 0xf2;

sfr PCAPWM1 = 0xf3;

void PWMInit(void);

void InitADC(void);

void allinit(void);

void AD_get(void);

void control(void);

void yk(void);

void Delay(WORD n);

BYTE GetADCResult(BYTE ch);

sbit p25=P2^5;

sbit p26=P2^6;

sbit a1=P2^0;  //电机a,b的方向控制

sbit a2=P2^1;

sbit b1=P2^2;

sbit b2=P2^3;

sbit p30=P3^0;

sbit p33=P3^1;

sbit p32=P3^2;

sbit p31=P3^3;

sbit beep=P2^7;

WORD AD_hei=0x7f;        //AD比较值

WORD AD_value[5];   //AD采集值存储数组

BYTE pwma=0x00;        //电机a,pwm控制

BYTE pwmb=0x00;        //电机b,pwm控制

void main()

{

      allinit();

P3=0xff;

      while (1)

      {

        AD_get();

        control();

yk();

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yk(void)

{

        if(p30==1||p32==1||p33==1)

    {        BYTE i=1;

beep=0;

Delay(10);

beep=1;

while(i)

{

if(p30==1) //前进

{

        if(p30==1)

{

a1=1;

a2=0;

b1=1;

b2=0;

pwma=0x00,pwmb=0x00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

        }

if(p30==1) //前进

{

        if(p30==1)

{

a1=1;

a2=0;

b1=1;

b2=0;

pwma=0x00,pwmb=0x00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

        }

if(p31==1)        //后退

{

        if(p31==1)

{

        a1=0;

a2=1;

b1=0;

b2=1;

pwma=0x00,pwmb=0x00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

        }

if(p32==1)        //前左转

{

        if(p32==1)

{

pwma=0x80,pwmb=0x00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

}

if(p33==1)        //前右转

{

if(p33==1)

{

pwma=0x00,pwmb=0x80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

        }

if(p31==1)        //推出按键控制模式

{        Delay(250);

if(p31==1)

i=0;

}

if(p30==1) //停止

{

Delay(230);

if(p30==1)

pwma=0xff,pwmb=0xff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while(p30==1);

}

pwma=0xff,pwmb=0xff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beep=0;

Delay(10);

beep=1;

Delay(190);

a1=1;

a2=0;

b1=1;

b2=0;

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AD采集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AD_get(void)

{

AD_value[0]=GetADCResult(0xc8);                 //Show Channel0        //显示通道0

AD_value[1]=GetADCResult(0xc9);                 //Show Channel1        //显示通道1

AD_value[2]=GetADCResult(0xca);                 //Show Channel2        //显示通道2

AD_value[3]=GetADCResult(0xcd);                 //Show Channel3        //显示通道3

AD_value[4]=GetADCResult(0xce);                 //Show Channel4        //显示通道4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Get ADC result        //获取ADC结果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BYTE GetADCResult(BYTE ch)

{

      ADC_CONTR =ch;

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ust wait before inquiry

//必须等待调查

      _nop_();

      _nop_();

      _nop_();

      while (!(ADC_CONTR & ADC_FLAG));  //Wait complete flag

//等待完成标志

      ADC_CONTR &= ~ADC_FLAG;           //Close ADC

//关闭的ADC

      return ADC_RES;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turn ADC result

//返回ADC结果

}

/***************电机控制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control(void)

{

unsigned char turn_flag[5];

    if( AD_value[0]>=AD_hei)     //通道0采集值与预置数比较

turn_flag[0]=1;    //产生标志位,LED做指示

   else turn_flag[0]=0;

    if( AD_value[1]>=AD_hei)    //通道1采集值与预置数比较

turn_flag[1]=1;

   else {turn_flag[1]=0;

    if( AD_value[2]>=AD_hei)     //通道2采集值与预置数比较

turn_flag[2]=1;

   else turn_flag[2]=0;

    if(AD_value[3]>=AD_hei)     //通道5采集值与预置数比较

     turn_flag[3]=1;

   else turn_flag[3]=0;

    if(AD_value[4]>=AD_hei)     //通道6采集值与预置数比较

     turn_flag[4]=1;

   else turn_flag[4]=0;}

        if(turn_flag[4]==1)

if(turn_flag[0]==0)

if(turn_flag[1]==0)

if(turn_flag[2]==0)

if(turn_flag[3]==0)

pwma=0x00,pwmb=0x00;

if(turn_flag[0]==0)

if(turn_flag[1]==0)

if(turn_flag[2]==0)

if(turn_flag[3]==0)

if(turn_flag[4]==0)

pwma=0x00,pwmb=0x00;

     if(turn_flag[0]==1) pwma=0x00,pwmb=0xff;

if(turn_flag[1]==1) pwma=0x00,pwmb=0xff;

if(turn_flag[2]==1) pwma=0xff,pwmb=0x00;

if(turn_flag[3]==1) pwma=0xff,pwmb=0x00;

    if(turn_flag[0]==1)

if(turn_flag[4]==1)

pwma=0x00,pwmb=0x80;

    if(turn_flag[2]==1)

if(turn_flag[4]==1)

pwma=0x80,pwmb=0x00;

if(turn_flag[1]==1)

        if(turn_flag[3]==1)

        pwma=0xff,pwmb=0xff;

CCAP0H = CCAP0L =pwma;

CCAP1H = CCAP1L =pwmb;

}

/****************所有的初始化**************/

void allinit()

{

p26=1;

P0=0x00;

p26=0;

p25=1;

a1=1;

a2=0;

b1=1;

b2=0;

beep=1;

    PWMInit();

InitADC();        //Init ADC sfr        //初始化的ADC的SFR

}

/*****************pwm口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PWMInit(void)

{

CCON=0;        //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       //初始PCA的控制寄存器

//PCA timer stop running        //PCA定时器停止运行

//Clear CF flag        //清除CF标志

//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       //清除所有模块的中断标志

CL=0;        //Reset PCA base timer        //复位PCA的基定时器

CH = 0;

CMOD = 0x02; //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/2 //设置为fosc的PCA定时器/ 2的时钟源

//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       //禁止PCA定时器溢出中断

CCAP0H = CCAP0L =pwma; //PWM0 port output 50% duty cycle square wave//PWM0的端口输出50%占空比的方波

CCAPM0 = 0x42; //PCA module-0 work in 8-bit PWM mode //PCA模块0的工作在8位PWM模式

//and no PCA interrupt        //并没有PCA中断

CCAP1H = CCAP1L =pwmb; //PWM1 port output 0% duty cycle square wave//PWM1的端口输出0%占空比的方波

//        PCAPWM1 = 0x03;

CCAPM1 = 0x42; //PCA module-  work in 8-bit PWM mode        //PCA模块,工作在8位PWM模式

//and no PCA interrupt        //并没有PCA中断

CR =1; //PCA timer start run        //PCA定时器开始运行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nitial ADC sfr        //初步的ADC的SFR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InitADC()

{

      P1ASF = 0x6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

//打开8通道ADC功能

      ADC_RES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previous result

//清除以前的结果

      ADC_CONTR = 0xc0;

      Delay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 power-on and delay

//ADC的功耗和延迟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      //软件延时功能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Delay(WORD n)

{

      WORD x;

      while (n--)

      {

           x = 5000;

           while (x--);

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