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6单片机ad电流和电压采样程序

楼主(2015-05-21):
我CaO,由于之前芯片选型失误,搞了我一天,法克!用ATmega16好用一点,看来这钱省不了啦!(请耐心看完)

 l 四通道PWM
 l 8路10位ADC,8个单端通道,2个具有可编程增益(1x, 10x, 或200x)的差分通道
 端口A(PA7..PA0) 端口A 做为A/D 转换器的模拟输入端。端口A 为8 位双向I/O 口,具有可编程的内部上拉电阻。其输出缓冲器具有对称的驱动特性,可以输出和吸收大电流。作为输入使用时,若内部上拉电阻使能,端口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。在复位过程中,即使系统时钟还未起振,端口A 处于高阻状态
  端口B(PB7..PB0) 端口B 为8 位双向I/O 口,具有可编程的内部上拉电阻。其输出缓冲器具有对称的驱动特性,可以输出和吸收大电流。作为输入使用时,若内部上拉电阻使能,端口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。在复位过程中,即使系统时钟还未起振,端口B 处于高阻状态。
  端口B 也可以用做其他不同的特殊功能.
  端口C(PC7..PC0) 端口C 为8 位双向I/O 口,具有可编程的内部上拉电阻。其输出缓冲器具有对称的驱动特性,可以输出和吸收大电流。作为输入使用时,若内部上拉电阻使能,端口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。在复位过程中,即使系统时钟还未起振,端口C 处于高阻状态。如果JTAG接口使能,即使复位出现引脚 PC5(TDI)、 PC3(TMS)与 PC2(TCK)的上拉电阻被激活。端口C 也可以用做其他不同的特殊功能.
  端口D(PD7..PD0) 端口D 为8 位双向I/O 口,具有可编程的内部上拉电阻。其输出缓冲器具有对称的驱动特性,可以输出和吸收大电流。作为输入使用时,若内部上拉电阻使能,则端口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。在复位过程中,即使系统时钟还未起振,端口D 处于高阻状态。端口D 也可以用做其他不同的特殊功能.

                硬件方面基本懂了,剩下的是程序了,以下是该死的ADC数模转换器的大致使用,不太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本程序简单的示范了如何使用ATMEGA16的ADC模数转换器     普通的单端输入     差分输入及校准    基准电压的校准    查询方式    中断方式    数据格式的变换  出于简化程序考虑,各种数据没有对外输出,学习时建议使用JTAG ICE硬件仿真器

  (仿个屁啊,鬼知道JTAG ICE是什么叼毛!也买不起仿真器,切!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是例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avr/delay.h>
#include <avr/signal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/*宏INTERRUPT 的用法与SIGNAL 类似,区别在于    SIGNAL 执行时全局中断触发位被清除、其他中断被禁止    INTERRUPT 执行时全局中断触发位被置位、其他中断可嵌套执另外avr-libc 提供两个API 函数用于置位和清零全局中断触发位,它们是经常用到的。分别是:void sei(void) 和void cli(void) 由interrupt.h定义 */
//管脚定义
#define in_Single 0 //PA0(ADC0)
#define in_Diff_P 3 //PA3(ADC3)
#define in_Diff_N 2 //PA2(ADC2)
//常量定义
//单端通道,不放大
#define AD_SE_ADC0 0x00 //ADC0
#define AD_SE_ADC1 0x01 //ADC1
#define AD_SE_ADC2 0x02 //ADC2
#define AD_SE_ADC3 0x03 //ADC3
#define AD_SE_ADC4 0x04 //ADC4
#define AD_SE_ADC5 0x05 //ADC5
#define AD_SE_ADC6 0x06 //ADC6
#define AD_SE_ADC7 0x07 //ADC7
//差分通道ADC0作负端,10/200倍放大
#define AD_Diff0_0_10x 0x08 //ADC0+ ADC0-, 10倍放大,校准用
#define AD_Diff1_0_10x 0x09 //ADC1+ ADC0-, 10倍放大
#define AD_Diff0_0_200x 0x0A //ADC0+ ADC0-,200倍放大,校准用
#define AD_Diff1_0_200x 0x0B //ADC1+ ADC0-,200倍放大
//差分通道ADC2作负端,10/200倍放大
#define AD_Diff2_2_10x 0x0C //ADC2+ ADC2-, 10倍放大,校准用
#define AD_Diff3_2_10x 0x0D //ADC3+ ADC2-, 10倍放大
#define AD_Diff2_2_200x 0x0E //ADC2+ ADC2-,200倍放大,校准用
#define AD_Diff3_2_200x 0x0F //ADC3+ ADC2-,200倍放大
//差分通道ADC1作负端,不放大
#define AD_Diff0_1_1x 0x10 //ADC0+ ADC1-
#define AD_Diff1_1_1x 0x11 //ADC1+ ADC1-,校准用
#define AD_Diff2_1_1x 0x12 //ADC2+ ADC1-
#define AD_Diff3_1_1x 0x13 //ADC3+ ADC1-
#define AD_Diff4_1_1x 0x14 //ADC4+ ADC1-
#define AD_Diff5_1_1x 0x15 //ADC5+ ADC1-
#define AD_Diff6_1_1x 0x16 //ADC6+ ADC1-
#define AD_Diff7_1_1x 0x17 //ADC7+ ADC1-
//差分通道ADC2作负端,不放大
#define AD_Diff0_2_1x 0x18 //ADC0+ ADC2-
#define AD_Diff1_2_1x 0x19 //ADC1+ ADC2-
#define AD_Diff2_2_1x 0x1A //ADC2+ ADC2-,校准用
#define AD_Diff3_2_1x 0x1B //ADC3+ ADC2-
#define AD_Diff4_2_1x 0x1C //ADC4+ ADC2-
#define AD_Diff5_2_1x 0x1D //ADC5+ ADC2-
//单端通道,不放大
#define AD_SE_VBG 0x1E //VBG 内部能隙1.22V电压基准,校准用
#define AD_SE_GND 0x1F //接地 校准用
//注:
//差分通道,如果使用1x或10x增益,可得到8位分辨率。如果使用200x增益,可得到7位分辨率。
//在PDIP封装下的差分输入通道器件未经测试。只保证器件在TQFP与MLF封装下正常工作。
#define Vref 2556 //mV 实测的Vref引脚电压@5.0V供电
//#define Vref 2550 //mV 实测的Vref引脚电压@3.3V供电
//全局变量
unsigned int ADC_SingleEnded; //单端输入的ADC值
int ADC_Diff; //差分输入的ADC值
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_INT_SE; //中断模式用的单端输入ADC值,会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修改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须加volatile限定
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C_OK; //ADC状态,会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修改,须加volatile限定
unsigned int LED_Volt; //变换后的电压mV
int LED_Curr; //变换后的电流100uA
//仿真时在watch窗口,监控这些全局变量。
unsigned int read_adc(unsigned char adc_input)//查询方式读取ADC单端通道
   {
      ADMUX=(0xc0|adc_input); //adc_input:单端通道 0x00~0x07,0x1E,0x1F
      //0xc0:选择内部2.56V参考电压
      ADCSRA|=(1<<ADSC); //启动AD转换
      loop_until_bit_is_set(ADCSRA,ADIF); //方法1 等待AD转换结束
      // while ((ADCSRA&(1<<ADIF))==0); //写法2 这种写法优化不好
      // loop_until_bit_is_clear(ADCSRA,ADSC); //方法2 检测ADSC=0也行
      ADCSRA|=(1<<ADIF); //写1清除标志位
      return ADC; //ADC=ADCH:ADCL
   }
int read_adc_diff(unsigned char adc_input)//查询方式读取ADC差分通道
  {
      unsigned int ADC_FIX;
      ADMUX=(0xc0|adc_input); //adc_input:差分通道 0x08~0x1D
      _delay_ms(1); //等待差分增益稳定>125uS
      ADCSRA|=(1<<ADSC);
      loop_until_bit_is_set(ADCSRA,ADIF);
      ADCSRA|=(1<<ADIF);
      //当切换到差分增益通道,由于自动偏移抵消电路需要沉积时间,
      //第一次转换结果准确率很低。
      //用户最好舍弃第一次转换结果。
      ADCSRA|=(1<<ADSC);
      loop_until_bit_is_set(ADCSRA,ADIF);
      ADCSRA|=(1<<ADIF);
      ADC_FIX=ADC;
      //输出结果用2的补码形式表示
      //可正可负 +/-9bit -512~+511
      //即M16差分通道的ADC+输入端的电压可以大于ADC-,也可以小于ADC-。
      //Tiny26就不行,ADC+输入端的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ADC-,为+10bit

     if (ADC_FIX>=0x0200) //负数要变换,正数不用
        {
           ADC_FIX|=0xFC00; //变换成16位无符号整数
         }
     return (int)ADC_FIX;
    }

SIGNAL(SIG_ADC) //ADC中断服务程序
   {
      //硬件自动清除ADIF标志位
      ADC_INT_SE=ADC; //读取结果
      ADC_OK=1;
   }

int main(void)
   {
     long temp32;
     ADC_SingleEnded =0;
     ADC_Diff=0;
     ADC_INT_SE=0;
     //上电默认DDRx=0x00,PORTx=0x00 输入,无上拉电阻
     PORTB=0xFF; //不用的管脚使能内部上拉电阻。
     PORTC=0xFF;
     PORTD=0xFF;
     PORTA=~((1<<in_Single)|(1<<in_Diff_P)|(1<<in_Diff_N));
     //作ADC输入时,不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。
     ADCSRA=(1<<ADEN)|0x06; //使能ADC,时钟64分频 125KHz@8MHz system clock
     sei(); //使能全局中断

     while (1)
       {
         //实测的Vref引脚电压 =2556mV
         ADC_SingleEnded=read_adc(AD_SE_ADC0);
         //查询方式读取ADC0
         temp32=(long)ADC_SingleEnded*Vref;
         LED_Volt=(unsigned int)(temp32/1024);
         ADC_Diff =read_adc_diff(AD_Diff3_2_10x);
         ADC_Diff-=read_adc_diff(AD_Diff2_2_10x);//校准OFFSET
         temp32=(long)ADC_Diff*Vref;
         LED_Curr=(unsigned int)(temp32/(512*10)); //[单位为100uA]
         //查询方式读取ADC3+,ADC2- 10倍放大 max +/-255.6mV
         //10欧姆 1mA=10mV max +/-25.56mA
         //分辨率约0.5mV=50uA,显示取整为100uA单位
         ADCSRA|=(1<<ADIE); //使能ADC中断
         ADMUX=0xC0|AD_SE_ADC0; //单端输入ADC0
         ADC_OK=0; //软件标志清零
         ADCSRA|=(1<<ADSC); //启动AD转换
         while(ADC_OK==0); //等待ADC完成,实际程序中可以运行其它任务
         ADCSRA&=~(1<<ADIE); //禁止ADC中断
         //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要注意 ADIF标志位的处理。
      }

网友A(2018-07-21):
楼主,我想问下这个是16路交流采样吗,是关于电压电流的,FTU吗

网友B:
谢谢楼主,这个注释的非常详细,收藏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