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系列单片机内部AD的应用程序

楼主(2015-05-21)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STC系列单片机内部AD的应用,和AVR作比较,好理解点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#include <reg52.H>
<span style="line-height: 1.5;">#include <intrins.H></span>

// 定义与 ADC 有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

sfr P1_ADC_EN = 0x97; //A/D转换功能允许寄存器

sfr ADC_CONTR = 0xC5; //A/D转换控制寄存器

sfr ADC_DATA = 0xC6;  //A/D转换结果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;

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;

void delay(INT8U delay_time) // 延时函数

{

         INT8U n;

         INT16U m;

         for (n=0;n<delay_time;n++)

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m=0;m<10000;m++);

  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initiate_RS232(void)  //串口初始化

{

         ES = 0;        // 禁止串口中断

         SCON = 0x50;   // 0101,0000 8 位数据位, 无奇偶校验

         T2CON = 0x34;  // 0011,0100, 由T2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

         RCAP2H = 0xFF; // 时钟11.0592MHz, 9600 波特率

         RCAP2L = 0xDB;

         ES = 1;        // 允许串口中断

}

void Send_Byte(INT8U one_byte) // 发送一个字节

{

         TI = 0;        //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

         SBUF = one_byte;

         while (TI == 0);

         TI = 0;        // 清零串口发送中断标志

}

INT8U get_AD_result(INT8U channel)

{

         INT8U AD_finished = 0; // 存储 A/D 转换标志

         ADC_DATA = 0;

         ADC_CONTR = channel; // 选择 A/D 当前通道

         delay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

         ADC_CONTR |= 0x08; //0000,1000 令 ADC_START = 1, 启动A/D 转换

         AD_finished = 0;

         while ( AD_finished == 0 ) // 等待A/D 转换结束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AD_finished = (ADC_CONTR & 0x10); //0001,0000, ADC_FLAG ==1测试A/D转                  换结束否

         }

         ADC_CONTR &= 0xF7; //1111,0111 令 ADC_START = 0, 关闭A/D 转换,

         return (ADC_DATA); // 返回 A/D 转换结果

}

void main()

{

         initiate_RS232();

         P1 = P1 | 0x63; // 0110,0011,要设置为 A/D 转换的P1.x 口,先设为高

         P1_ADC_EN = 0x63; //0110,0011, P1 的P1.0,P1.1,P1.5,P1.6 设置为 A/D 转换输入脚

         // 断开P1.0,P1.1,P1.5,P1.6 内部上拉电阻

         while(1)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get_AD_result(0)); //P1.0 为 A/D 当前通道, 测量并发送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get_AD_result(1)); //P1.1 为 A/D 当前通道, 测量并发送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get_AD_result(5)); //P1.5 为 A/D 当前通道, 测量并发送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get_AD_result(6)); //P1.6 为 A/D 当前通道, 测量并发送结果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0); // 连续发送 4 个 00H, 便于观察输出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0);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0);

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0);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 // 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         delay(0x200);

         }

}

网友A(2018-08-23):
我用的STC15单片机测试脉冲信号的幅值,在采集数据过程中只能采样一次,想取多次采样取最大值的平均值来显示,但是程序显示时总是错误,您能帮我看看一下吗?

网友A:
这是我的程序,把采样程序区掉就可以成功显示一次
/******************
???AD?????
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_int(void)          //???AD?????
{
CLK_DIV&=0xDF;   //MCKO_S1,MCKO_S0,ADRJ,TX_RX,CLKS2,CLKS1,CLKS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RJ=0,ADC_RES[7:0]???8λADC?????ADC_RESl[1:0]???2λADC???
ADC_CONTR=0x80;//??AD??????
delay_ms(1);//???????????????1ms???????
P1ASF=0x01;//????P1.0,P1.1???0?????1???????????????
ADC_CONTR=0xE0;   // ADC_POWRE SPEED1 SPEED0 ADC_FLAG 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=1 11 0 0 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90??????????????Σ?????????AD????????0???
delay_ms(1); //????????20us~200us????
}

/******************
AD???????
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adval()//ad???????
{
        uint val;//???ad??????
        uchar low;//???ad??????????λ
//        float fval;//??????

//        P1ASF=0X08;//p1.3?ad???kou

        P1M1 |= (1<<3);                // ??ADC???????????????
        P1M0 &= ~(1<<3);
        P1ASF = (1<<3);                //P1.3??ADC
        ADC_CONTR=0xeb;//??ad?????????????????p1.3
//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while(ADC_CONTR&0X10==0);
        val=ADC_RES;//??????????λ????
        val<<=2;//??????λ
        low=ADC_RESL;
        low&=0x03;
        val+=low;
//        fval=val;
//        fval*=5;
//        fval/=1024;
//        fval*=10;
//        num=fval;//*100;
        ADC_CONTR=0xe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110 1011  ??ad?????????????????p1.3
        return val;//num;
}
/******************
  ???????
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quyang()
{uint i,t,j,l,m;
for(i=0;i<3;i++)
{
   t=adval();          //a[i]=i
   a[i]=t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 _nop_();

}
for(j=0;j<3;j++)

{for(i=0;i<3-j;i++)
     if(a[i]>a[i+1])
        {  l=a[i];
         a[i]=a[i+1];
         a[i+1]=l;
        }
}
m=a[2];
return m;
}

网友B(2020-05-31):
加油!我也正在学习内部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