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98N驱动2个直流电机的电路图

楼主(2015-05-21):
今天超忙,加上家里有事,只找到了一个来L298N的驱动电路,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,需要两个电源5V,12V。可以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,停止控制。这里介绍下肖基特二极管。 肖特基二极管(SBD)
    一般的二极管是利用PN结的单方向导电的特性,而肖特基二极管则是利用金属和半导体面接触产生的势垒(barrier)整流作用,这个接触面称为“金属半导体结”,其全名应为肖特基势垒二极管,简称为肖特基二极管。现有肖特基二极管大多数是用硅(Si)半导体材料制作的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出现了用砷化镓(GaAs)制作SBD。Si-SBD的特点是:正向压降PN结二极管的UDF低,仅为后者的1/2~1/3;trr约为10 ns数量级;适用于低电压(小于50 V)的功率电子电路中(当电路电压高于100 V以上时,则要选用PIV高的SBD,其正向电阻将增大许多)。    肖特基二极管属于大电流、低功耗、超高速半导体整流器件。它的特点是反向恢复时间很短,其值可小到几纳秒,而工作电流却可达到儿千安培。   肖特基二极管在电路中主要是作整流二极管、续流二极管、保护二极管以及小信号检波,主要用在低电压、大电流的电路中,如驱动器、开关电源、变频器、逆变器等电路。对于点接触型肖特基二极管,主要用于微波通信电路。  另外,还有一种铝硅肖特基二极管,除用于开关电路外,主要用于高频电路中作检波和鉴频,代替2AP9等检波二极管。如2S11的频率可达(10的三次方)MHz,广泛用于一般的电子产品。  肖特基二极管的不足之处是反向耐压较低,不适于高反压电路。

网友A(2019-07-18):
讲得太好了,顶,解决了我困扰三天得问题,楼主太赞了,这么好的贴居然没人顶,真是奇了怪

网友B:
正好我也需要哈哈

网友C(2020-07-04):
请问加上这个二极管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呀,我是小白

网友D(2020-08-11):
楼主,可以详细说一下工作原理吗?看不太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