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LCD1602的数字时钟显示不出来 大神们

楼主(2015-05-21):
这是程序#include<reg51.h>#define LCD_data P0
sbit RS=P2^0;
sbit RW=P2^1;
sbit LCDE=P2^2;
unsigned char m,miao,fen=12,shi=10;
unsigned char line1[16]={"  BEIJING TIME  "};
unsigned char line2[16]={"15-5-22  :  :  "};
unsigned char line3[16]={"Study LCD1602-)"};
unsigned char line4[16]={"Design by DWJ"};
unsigned char tab[]=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}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unsigned int i,j;
  for(i=t;i>0;i--)
   for(j=200;j>0;j--);
   }
void wr_com(unsigned char comm)
{
   LCDE=0;
   RS=0;
   RW=0;
   LCDE=1;
   LCD_data=comm;
   LCDE=0;
   }
void wr_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LCDE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LCDE=1;
        LCD_data=dat;
        LCDE=0;
        }
unsigned char rd_bf(void)
{
unsigned char bflag;
LCDE=0;
RS=0;
RW=1;
LCDE=1;
bflag=LCD_data&0x80;
LCDE=0;
return(bflag);}
void Init_1602(void)
{
  wr_com(0x38);
  delay(10);
  wr_com(0x01);
  delay(10);
  wr_com(0x06);
  delay(10);
  wr_com(0x38);
  delay(10);
  wr_com(0x0c);
}
void display_1602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wr_com(0x80);
  delay(1);
  for(i=0;i<16;i++)
  {wr_data(line1[i]);
  delay(1);
  while(rd_bf());}
  wr_com(0xc0);
  for(i=0;i<16;i++)
  {wr_data(line2[i]);
  delay(1);
  while(rd_bf());}
  }
  void main()
  {   TMOD=0x01;
      TH0=0x3c;
          TL0=0x0B0;
          EA=1;ET0=1;TR0=0;
        Init_1602();
        while(1)
{ line2[15]=tab[miao%10];line2[14]=tab[miao/10];
   line2[12]=tab[fen%10];line2[11]=tab[fen/10];
   line2[9]=tab[shi%10];line2[8]=tab[shi/10];
   delay(5);
   display_1602();}}
   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
   {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0B0;
        m++;
        if(m==20)
        { m=0;
          miao=miao+1;
          if(miao==60){miao=0;fen=fen+1;}
          if(fen==60){fen=0;shi=shi+1;}
          if(shi==24){shi=0;}
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网友A:
我自己是焊了个LCD1602的时钟,就是不想看代码,代码风格不一样,很脑大的。我把我的LCD1602.c贴出来,宋老师的风格,功能模块化,好查错,你对比分析一下吧,这个.c是一定没问题的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lcdDB P0
sbit lcdRS = P1^0;
sbit lcdRW = P1^1;
sbit lcdE = P1^5;

void lcdready()     //探忙
{
  unsigned char sta;
        lcdDB = 0xFF;
        lcdRS = 0;
        lcdRW = 1;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lcdE = 1;
                sta = lcdDB;
                lcdE = 0;
        }while(sta & 0x80);
}

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cmd)      //写入命令
{
  lcdready();
        lcdRS = 0;
        lcdRW = 0;
        lcdDB = cmd;
        lcdE = 1;
        lcdE = 0;
}

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lcdready();
        lcdRS = 1;
        lcdRW = 0;
        lcdDB = dat;
        lcdE = 1;
        lcdE = 0;
}

void lcdsetadd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
{
  unsigned char addr;
        if(y == 0)
                addr = 0x00 + x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addr = 0x40 + x;
        lcdwritecmd(addr | 0x80);
}
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     //显示内容
{
  lcdsetaddr(x, y);
  while(*str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lcdareaclea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len)    //局部清除
{
  lcdsetaddr(x, y);
        while(le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lcdwritedat(' ');
        }
}

void lcdfullclear()     //整屏清除
{
  lcdwritecmd(0x01);
}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cdgbss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bit gb)     //光标闪烁:1开0关
{
        if(gb == 1)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0F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    lcdsetaddr(x, y);
}

void initlcd()        //初始化
{
  lcdwritecmd(0x38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6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
}

网友B:
TR0=0,未进入中断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R0=0,未进入中断函数

对哦 谢谢哈

网友C:
写数据之前要查看LCD1602忙吗,你程序没有的

网友D(2016-09-29):
为什么要探忙,能解释下吗

网友E:
对于任何外设访问都要探忙,但是好像跟你这个显示的没关系,你不能把程序模块化了吗,写的很乱,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改。

网友F(2017-05-06):
初始化很重要

网友G:
你的延时太多了  不用探忙的

网友H:
我写的程序也是显示乱码。。。。。

网友I:
你看看你的接口顺序对吗

网友I:
同问求大佬兹磁

网友J:
实例91 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(LCD1602显示)
先Proteus仿真,确认有效。
实例91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——基于Keil C和Proteus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-7-302-41682-1,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,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。
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,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。到图书馆借,或到新华书店翻阅,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。

网友K:
跪求,感觉好难!

网友L:
其实不用查忙的,延时就行,忙这个条件有点苛刻

网友L:
仿真是不用查忙的,实物中需要。因为仿真中单片机速度没有1602反应快

网友L:
仿真不用查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