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无法烧录

楼主(2015-05-21):
单片机型号是90C516RD+,烧录的时候显示是否有新的软件版本,但是软件已经是最新的了,晶振也插好了,我是新手,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~谢谢

程序界面

程序界面

网友A:
没办法,换芯片或者换电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办法,换芯片或者换电脑试试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?

网友B:
先点下载程序,再启动电源。多试几次就可以了

网友C:
单片机坏了?单片机内存不够?还是没装USB转串口驱动?

网友D:
1、应该是先把单片机断电,再按下“下载/编程”按钮,再把单片机通电;

网友D:
2、如实在不行,试下调换一下P3。0和P3。1两根下载线试试看。

网友E:
换个接口看看

网友F:
换个接口,或者用其他的芯片试试看

网友G:
这个已经握手成功了,但准备烧录的时候就失去了目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