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32位浮点数fval转换为32位整数

楼主(2015-05-21):
//
// 将32位浮点数fval转换为32位整数并存储在ival中
// 小数部分将被裁剪掉
//
void TruncToInt32 (int &ival, float fval)
{
ival = *(int *)&fval;

// 提取尾数
// 注意实际的尾数前面还有一个被省略掉的1
int mantissa = (ival & 0x07fffff) | 0x800000;

// 提取指数
// 以23分界,指数大于23则左移,否则右移
// 由于指数用偏移表示,所以23+127=150
int exponent = 150 - ((ival > > 23) & 0xff);

if (exponent < 0)
ival = (mantissa < < -exponent);
else
ival = (mantissa > > exponent);

// 如果小于0,则将结果取反
if ((*(int *)&fval) & 0x80000000)
ival = -ival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