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牛小伙用74芯片搭的8位CPU,开源,还驱动了TFT

楼主(2015-05-21):
8位CPU龙少架构-基于Multisim 11.0

CPU~~~ 8位CPU龙少架构-Multisim

打开文件就能仿真了,按照指令集在虚拟内存里的ROM区拨上指令,手动或自动的给CPU输入脉冲就会执行指令,这个文件比较大,如果你的电脑性能差,打开会久一些,仿真也会很卡;有点累~就不打太多字了,有不懂的地方回帖问我就行了

下面是这个CPU的设计图:

指令执行时序:

这个是很简单的串行CPU,估计200来片74系列IC,只要看几节计算机原理的教程不难YY出它的工作原理;之前是想搞16位的,16位的指令空间很大,一个字的指令就可以源/目的寄存器同时寻址,后来发现Multisim 11.0电路大一些就慢了 可能我的电脑太垃圾, 这个8位的CPU画到最后连一根线都要十来秒,本来两天就能连接完成的,硬是弄了一个星期,工作效率啊啊~~~

寻址方式:
为了简化控制器~ 这个8位机只做了3种寻址:立即数寻址、寄存器寻址、寄存器间接寻址。
除了立即数传送为双字节指令,其他都是单字节指令,内存传送指令、转移指令、调用指令的16位地址是用R3和R4寄存器分别作为高地址和低地址,也就是R3和R4默认组成的16位寄存器间接寻址,所以先要用立即数传送指令把地址送上去。

源运算指令操作过程:
累加器(被加数) + 源寄存器(加数)    结果送回累加器
累加器(被减数)  -  源寄存器(减数)    结果送回累加器
算术、逻辑的源运算指令操作和上面是一样的就不一一列出了。

目的运算指令操作过程:
目的寄存器加1     结果送回目的寄存器
目的寄存器减1     结果送回目的寄存器
目的寄存器取反     结果送回目的寄存器
移位指令的操作过程和上面一样,一条指令移一位,为了简化电路~~~ 当然用立即数或寄存器指出移位次数一样可以实现,但是电路会复杂很多。

关于运算指令、移位指令、出入栈、对标志位的影响:
运算和移位参考8086。。~
出入栈操作的是标志寄存器和低7位。

还有中断的入口地址~ 懒的搞什么屎量号查表,直接从外部读16位程序地址

对。。忘了说了:
出入栈地址为  堆栈页(高8位) 和堆栈指针(低8位)组成的。
程序地址为  代码页(高8位) 和程序指针(低8位)组成的。
还有那个堆栈深度是0~255个字节,先入栈再加1,先减1再出栈;
程序指针也是0~255,所以在255的位置放一条代码页加1指令就OK了;
为什么不用计数器~~~太难用

CPU很好玩的  开关开关开关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就执行指令,外国佬真是牛X , 发明了这么吊的东西
送LZ一东西:INTEL4004 电原理图

下面是CPU现在周边的配置:

CPU时钟发生和复位板  正面:

CPU时钟发生和复位板  背面:

ALU寄存器数据指示LED和拨码开关(拨码开关起初是用来调试指令的)  正面:

ALU寄存器数据指示LED和拨码开关  背面:

SRAM加电容当ROM用(用3V的电池充电了电压会变低的,后面我改成电容了)  正面:

SRAM加电容当ROM用  背面:

硬件SPI板 正面:

硬件SPI板 背面:

CPU板正面:

CPU板背面:

网友A:
286以前的

网友B:
真的太伟大了!!!

网友C(2015-10-26):
这么牛的DIY为什么没人感兴趣呢?
我来顶一下。。

网友D(2015-12-31):
不是一个强字能形容的

网友E(2016-06-17):
牛B啊 开发个系统

网友F:
有本子的电路图及实现代码不  共享一份学习一下  1310444699@qq.com

网友G(2016-07-19):
大神,请收下我的膝盖!!!

网友H(2016-09-07):
你好,关于几节计算机原理的教程,大神能推荐吗?

网友I(2016-11-16):
大神膜拜,加油!~

网友J(2016-12-17):
太海了 终于找到了

网友K:
重复下载,扣两次币

网友L(2017-02-20):
楼主真是厉害,佩服

网友M(2017-10-01):
看的有点迷糊!!!!

网友N(2017-11-08):
这个必须支持

网友O(2018-06-16):
膜拜大神,太牛了 ~~~

网友P:
听领导说的有一个很牛的Multisim仿真,果然找到了。分数还不够,继续加油。

网友Q:
膜拜大神,太牛了

网友R(2018-08-17):
我是小白,请问ALU用什么来实现

网友S:
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diyCPU了

网友T(2018-10-23):
太牛了 ~~~要是能做成视频教材一定火遍全中国。。。。。

网友U(2019-01-08):
可惜了,没有币,下载不了啊

网友V(2019-02-17):
这个必须顶。。。

网友W:
大神就牛逼!

网友X:
佩服佩服。 感觉有点像早期红白机里面的那堆~

网友Y(2020-04-22):
这就是所谓的最早8086的计算机了吧,这种只适用自己兴趣研究用,没有多大作用了

网友Z(2020-06-22):
这样的水平可以自己设计制作CPU芯片模块

网友Z:
引用 网友Y:
这就是所谓的最早8086的计算机了吧,这种只适用自己兴趣研究用,没有多大作用了

他这硬件CPU理论和实际应用能达到这样的水平,绝非一般泛泛之辈,这几乎可以自己设计研发CPU芯片模块

网友AA(2020-11-11):
这个画得太好了

网友AB:
可惜他已经放弃研究了!!!

网友AC(2020-12-20):
利害了,我的哥哥,
真的太伟大了!!!

网友AD(2021-05-14):
佩服佩服。找到当年土星游戏卡的感觉了,牛擦啊

网友AE:
真神仙也!!!

网友AF(2022-11-18):
这个实在太强了,一定要顶啊

网友AG:
    牛B, PLUS版的,

网友AH:
这是科学家级别的了

网友AI(2022-12-20):
666,可能现在已经失传了!

网友AJ(2023-02-09):
引用 网友AB:
可惜他已经放弃研究了!!!

为什么呢?这样的人才不好好培养起来,真是罪过。我们现在就算从286发展起来,也比被牵着鼻子强。应该把这样的人才聚到一起,开发我们自己的计算机系统。

网友AK:
顶礼膜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