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STM32之GPIO

楼主(2015-05-21):
首先,什么叫GPIO 它的全称是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,就是I/O(通用输入/输出),同时我们也知道51单片机的IO模式只有两种,AVR有三种,到了STM32就更复杂些了,有八种模式了 分别是:
    (1)浮空输入:In_Floating
    (2)带上拉输入:IPU(In Push_Up)
    (3)带下拉输入:IPD(In Push_Down)
    (4)模拟输入:AIN(Anolog In)
    (5)开漏输出:OUT_PD(OD 代表开漏,既Open Drain,OC代表开集,Open Collect)
    (6)推挽输出:OUT_PP(PP代表推挽式,Push_Pull)
    (7)复用功能推挽输出:AF_PP(AF代表复用功能,Alternate-Fuction)
    (8)复用功能开漏输出:AF_OD
  要用IO,那就先得配置IO
配置如下
void GPIO_Config(void)
{
        /*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*/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/*开启GPIOC的外设时钟*/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      /*选择要控制的GPIOC引脚*/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5;
        /*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*/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/*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*/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/*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C*/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配置好了就可以对GPIO进行操作了(置位/复位)
先看库函数原型吧

例好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5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