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式化输出算法实现

楼主(2015-05-21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屏幕显示
//功能:往屏幕上Location的位置写入字符t(字符的ascii码为t)
//定义:void PutChar(char t,int Location)
//参数:char t,int Location
//返回值:NUL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utChar(char t,int Location)
{
int addr = 0;
if(Location<= 15)
{
addr =128+Location;
}
else
{
addr = 176 + Location;
}
lcd1602_write_char(0,addr);
delay_nms(25);
  RW_L;
E_L;
lcd1602_write_char(1,t);
delay_nms(25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屏幕显示
//功能:往屏幕上写入字符串s
//定义:void PutString(unsigned char *s)
//参数:unsigned char *s字符串的指针
//返回值:NUL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utString(unsigned char *s)
{
int i=0;
int index=0;
//LCD_clear();
for( i=0 ;i<=48;i++)
{
if(s[i] =='\n')
{
if (i<=15){i =15;}
else{break;}
index=index+1;
}
else if (s[i] == '\0')
{
break;
}
else
{
PutChar(s[index],i);
index=index+1;
}
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整型转换为字符串//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itoa(int data, char *buf, char radix)
{
unsigned char static i, len;
int DBUF, mod;

DBUF=data;
//转成二进制
if(radix==2)
{
for(len=0; ;len++)
{
DBUF=DBUF/2;
if(DBUF==0)
break;
}
DBUF=data;

for(i=0; i<=len; i++)
{
*(buf+len-i)=DBUF%2+'0';
DBUF=DBUF/2;
}
}
//转成10进制
if(radix==10)
{
for(len=0; ;len++)
{
DBUF=DBUF/10;
if(DBUF==0)
break;
}
DBUF=data;
for(i=0; i<=len; i++)
{
*(buf+len-i)=DBUF%10+'0';
DBUF=DBUF/10;
}
}
//转成16进制
if(radix==16)
{
for(len=0; ;len++)
{
DBUF=DBUF/10;
if(DBUF==0)
break;
}
DBUF=data;
for(i=0; i<=len; i++)
{
mod=DBUF%16;
if(mod<10)
*(buf+len-i)=mod+'0';
else
*(buf+len-i)=mod-10+'A';
DBUF=DBUF/16;
}
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屏幕显示
//功能:printf函数的一个实现
//定义:int Printf(const char *fmt, ...)__arm
//参数:const char *fmt, ...
//返回值:NULL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Printf(const char *fmt, ...)
{
    const char *s;
char *Buf;
    int d;
float f;
char tbuf[16], i=0;
char ShowBuf[40]={' '};
    va_list ap;
    va_start(ap, fmt);
    Buf=ShowBuf;
    while (*fmt)
{
for(i=0; i<sizeof(tbuf); i++)
tbuf[i]=0;

        if (*fmt != '%')
{
            *Buf++=*fmt++;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 (*++fmt) {
//字符串
            case 's':
                s = va_arg(ap, const char *);
if (s == NULL) {break;}
                for ( ; *s; s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*s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二进制
            case 'b':
                d = va_arg(ap, int);
                itoa(d, tbuf, 2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十进制
            case 'd':
                d = va_arg(ap, int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buf, "%d",d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//十六进制
           case 'x':
                d = va_arg(ap, int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buf, "%x",d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'f':
                f = va_arg(ap, double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buf, "%f",f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 tbuf[i]!='\0'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*Buf++=tbuf[i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// Add other specifiers here...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*Buf++=*fmt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fmt++;
    }

*Buf='\0';

    va_end(ap);

//CLRVLCD(0);
//PrintfVLCD(ShowBuf);
//CpyVLCDToLCD();
//sprintf(ShowBuf,"b=%d",i);
       // if (  ScreenNeedClear  == 1) {PutString(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);}
PutString(ShowBuf);

    return 1;   // Dummy return value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屏幕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