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m128的LCD1602驱动(8线/4线)

楼主(2015-05-21)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文件名: 1602.h
// 作用:    AVR的LCD1602 4/8线驱动
// 作者:    seabisuit
// 最新修改: 2011年6月22日
// 说明:   使用GCC编程,1602提供4/8线驱动
//     4线暂时高4位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_1602_H_
#define __1602_H_ 1
//***头文件调用***//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util/delay.h>
#include <avr/portpins.h>
#include <compat/deprecated.h>

//***定义uchar***//
#ifndef uchar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endif

//***本头文件增强功能设置***//
#define _LCD_DEF    0 //使自定义功能实现,如不需要将其定义为0(#define _LCD_DEF 0)
#define _LCD_BIT_IS_8 1 //定义4线或者8线

/*控制针脚设置*/
#define LCD_CZ PORTB
#define LCD_CZDDR DDRB
#define LCD_E 2
#define LCD_RW 1
#define LCD_RS 0
#define LCDDATA PORTE
#define LCDDDR DDRE
#define LCDPIN PINE
#define busy 7

/*LCD命令定义*/
#define E0()   cbi(LCD_CZ,LCD_E)
#define E1()   sbi(LCD_CZ,LCD_E)
#define RW0()    cbi(LCD_CZ,LCD_RW)
#define RW1()    sbi(LCD_CZ,LCD_RW)
#define RS0()    cbi(LCD_CZ,LCD_RS)
#define RS1()    sbi(LCD_CZ,LCD_RS)
#define nop()    asm("nop")

/*基本功能函数声明。*/
void lcd_busy(void);//测试LCD忙碌状态
void lcd_wrcmd(uchar CMD,uchar wait);//LCD写入指令
void lcd_wrdata(uchar);//LCD写入数据
void lcd_xy(uchar,uchar);//lcd显示定位
void lcd_char(uchar,uchar,uchar);//lcd显示字符
void lcd_string(uchar,uchar,uchar *);//lcd显示字符串
void lcd_cls(void);//1602清显示
void lcd_init(void); //LCD初始化设定程序
void lcd_def(void);//自定义字符串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void lcd_busy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:检查LCD忙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busy为1时,忙,等待。busy为0时,闲,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busy(void)
{
   #if (_LCD_BIT_IS_8==1) //8位数据线

uchar tmp;

LCDDDR&=~1<<7;//设置为输入
E0();RS0();RW1();

/*循环读取忙位*/
do{
   E1();_delay_us(1);
   tmp=LCDPIN;
   E0();
}
while(tmp&1<<busy);
LCDDDR=0xff;

#else    //4位数据线

uchar tmp;
LCDDDR=0;
E0();RS0();RW1();
/*循环读取忙位*/
do{
E1();_delay_us(1);
tmp=LCDPIN;
E0();_delay_us(1);
E1();_delay_us(1);

E0();_delay_us(6);
}
while(tmp&1<<busy);

LCDDDR=0xff;

#endif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lcd_wrcmd(uchar CMD,uchar wait)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:写入命令到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RS=0,RW=0,E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。                  */
/*CMD为指令,wait指定是否要检测LCD忙信号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cmd(uchar CMD,uchar wait)
{
   #if (_LCD_BIT_IS_8==1) //8位数据线

if (wait) //是否读忙
lcd_busy();
//else
//_delay_us(40);
    RS0();RW0();
    LCDDATA=CMD;
    E1();E0();

#else    //4位数据线

if (wait)
lcd_busy();
else
_delay_us(40);
    RS0();RW0();E0();

    LCDDATA=CMD&0xf0;
    E1();_delay_us(1);E0();_delay_us(6);
LCDDATA=(CMD<<4)&0xf0;
E1();_delay_us(1);E0();
#endif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void lcd_wrdate(ucha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:写入数据到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RS=1,RW=0,E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。                  */
/*dat为要写入的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data(uchar dat)      //写数据
{
   #if (_LCD_BIT_IS_8==1) //8位数据线

lcd_busy();
    RW0();RS1();
LCDDATA=dat;
    E1();E0();

#else    //4位数据线
lcd_busy();
    RW0();RS1();

    LCDDATA=dat&0xf0;
    E1();_delay_us(1);E0();_delay_us(6);

    LCDDATA=(dat<<4)&0xf0;
E1();_delay_us(1);E0();
#endif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lcd_xy(uchar x,uchar 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:lcd显示定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xy(uchar x,uchar y)
{
uchar add;
if(y==0)
add=0x80+0x00+x;
    else
    add=0x80+0x40+x;
    lcd_wrcmd(add,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void lcd_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at)       */
/* 功能:lcd于(x,y)处显示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char(uchar x,uchar y,uchar dat)
{
    lcd_xy(x,y);
    lcd_wrdata(dat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void lcd_string(uchar x,uchar y,uchar *s)      */
/* 功能:lcd于(x,y)处开始显示字符串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string(uchar x,uchar y,uchar *s)
{
lcd_xy(x,y);
while(*s)
    {
   lcd_wrdata(*s);
        s++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void lcd_cls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:对1602显示屏清除,并进行延时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延时是为了使1602又时间进行清除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cls(void)
{
lcd_wrcmd(0x01,1);
_delay_ms(1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函数:void LcdReset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功能:对1602进行复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#if (_LCD_BIT_IS_8==1) //8位数据线

LCD_CZDDR=1<<LCD_E|1<<LCD_RS|1<<LCD_RW;
LCDDDR=0xff;
_delay_ms(15);
lcd_wrcmd(0x38,0);
_delay_ms(5);
lcd_wrcmd(0x38,0);
_delay_ms(5);
lcd_wrcmd(0x38,0);
_delay_us(1);
lcd_wrcmd(0x38,1);
lcd_wrcmd(0x08,1);
lcd_cls();

    lcd_wrcmd(0x06,1);
    lcd_wrcmd(0x0e,1);

#else    //4位数据线
LCD_CZDDR=1<<LCD_E|1<<LCD_RS|1<<LCD_RW;
LCDDDR=0xf0;
_delay_ms(15);
lcd_wrcmd(0x38,0);
_delay_ms(5);
lcd_wrcmd(0x38,0);
_delay_ms(5);
lcd_wrcmd(0x38,0);
_delay_us(1);
lcd_wrcmd(0x38,1);
lcd_wrcmd(0x02,1);
lcd_wrcmd(0x28,1);
lcd_cls();
lcd_wrcmd(0x06,1);
    lcd_wrcmd(0x0e,1);

#endif

}

#if (_LCD_DEF==1)
//定义CGRAM的值,在功能开启后再主文件加入如下面字符串数组定义
const uchar lcd_cgram[64]=
{
0x03,0x07,0x0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
0x18,0x1E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
0x07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0x1f,
0x10,0x18,0x1c,0x1E,0x1E,0x1E,0x1E,0x1E,
...
0x1c,0x18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
};

void lcd_def(uchar cg[64])
{
    uchar temp=0;
    lcd_wrcmd(0x40,1);
    while(temp<64)
    {
      lcd_wrdata(cg[temp]);
      temp++;
    }
}
#endif

#endif /*__1602_H_*/

网友A(2015-07-24):
十分感谢你的程序,照着你的我改了一份自己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