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中很给力的库函数

楼主(2015-05-22):
C51库函数 intrins.h

C51中的intrins.h库函数
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
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//这个在写流水灯时相当方便
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
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
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
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
_nop_ 空操作8051 NOP 指令
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8051 JBC 指令

详解:
函数名: _crol_,_irol_,_lrol_
原 型:
unsigned char _crol_(unsigned char val,unsigned char n);
unsigned int _irol_(unsigned int val,unsigned char n);
unsigned int _lrol_(unsigned int val,unsigned char n);
功 能:_crol_,_irol_,_lrol_以位形式将val 左移n 位,该函数与8051“RLA”指令相关,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。

例:
#i nclude
main()
{
unsigned int y;
C-5 1
程序设计37
y=0x00ff;
y=_irol_(y,4); //结果y=0x0ff0
}

函数名: _cror_,_iror_,
_lror_
原 型:
unsigned char _cror_(unsigned char val,unsigned char n);
unsigned int _iror_(unsigned int val,unsigned char n);
unsigned int _lror_(unsigned int val,unsigned char n);
功 能:_cror_,_iror_,_lror_以位形式将val 右移n 位,该函数与8051“RRA”指令相关,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。

例:
#i nclude
main()
{
unsigned int y;
y=0x0ff00;
y=_iror_(y,4); //结果y=0x0ff0
}

函数名:_nop_
原 型:
void _nop_(void);
功 能:_nop_产生一个NOP 指令,该函数可用作C 程序的时间比较。C51 编译器在
_nop_
函数工作期间不产生函数调用,即在程序中直接执行了NOP指令。如果晶振为12MHZ,执行一个NOP指令为1US。

例:
P()=1;
_nop_();
P()=0;

函数名:_testbit_
原 型:
bit _testbit_(bit x);
功 能:_testbit_产生一个JBC 指令,该函数测试一个位,当置位时返回1,否则返回0。

如果该位置为1,则将该位复位为0。8051 的JBC 指令即用作此目的。
_testbit_只能用于可直接寻址的位;在表达式中使用是不允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