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故障排除和查找方法

楼主(2015-05-22):
1.1查找故障和排除故障基本条件
  同学们在作实验的时候,经常发现有些教师很“牛”,面对故障,很轻松就能查找出来。而自己面对相同的故障,却无计可施。实际上,具备了查找故障和排除故障的基本条件,加上缜密的逻辑思维,任何人都可以使自己的查、排故障能力迅速提高。
  查、排故障需要以下基本条件:
      1.对待查电路要足够熟悉
   为什么让大家认真预习,就是要督促你们实现这个要求。排查故障和医生给人看病一样,对人的基本生理结构都不熟悉,你怎么给人看病?熟悉到什么程度?我觉得应该是倒背如流。电路熟悉了,每个关键点的波形就在脑子里,用示波器——像医生的听诊器——一看,这里有毛病, OK 了。
      2.掌握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
   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,还需要对基础知识有全面的了解。这个要求不是短瞬间就可以达到的。需要同学们至少在学习过程中,抓住每一个知识点,尽量融会贯通。
      3.会熟练使用仪器设备
   有人说,现在的医生不会看病,只要会用仪器就可以了。这有些夸张,却也说明了仪器的作用。在查、排故障中,主要仪器设备也不多,就是示波器、万用表、图示仪、毫伏表等。掌握并熟练使用它们并不困难。
      4.缜密的逻辑思维
   在查、排故障中,缜密的逻辑思维是必不可少的。一个故障的出现,通常会有多种原因,而一种原因,可能造成不同的结果。比如,造成 A 现象的原因可能有 m,n 两种。 n 原因可能造成 A 、 B 两种共存现象。 m 原因可能造成 A 、 C 两种共存现象。现在已经发现了 A 现象,那么到底是 m 和 n 哪种原因呢?只要看看 B 、 C 原因是否存在,就可以说明问题了。
   对于哪个原因会造成哪种结果,需要对电路熟悉、需要全面的基础知识,而对结论的分析,则需要缜密的思维。这种思维能力看似简单,却没有被大多数同学所利用。一方面是没有这种习惯,另一方面也是缺乏连续思考的能力——就像下棋只能想一步。
   因此,在实战中,大家要特别注意培养这种思考能力。实在想的头疼,就用纸笔写下来。
  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:有位同学接好了两级放大器,打开电源、信号源开关,输出没有波形,然后就测量第一级输出,也没有波形。那么问题在哪里呢?列出来如下:
   1)  电源根本就没有接上或者电压太低。
   2)  信号源根本就没有引入。
   3)  示波器使用就不正确。
   4)  第一级放大器出现错误。
   这个分析是基本正确的,该同学就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了电源输出端,+ 12V 。 OK 。然后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源输出端,也正常,这还说明示波器使用正确,于是怀疑是第一次放大器错误。就很踏实地拆除了第一级重新搭接。几个小时过去了,第二次搭接的电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。气愤溢于言表。教师来了,是这样处理的:
   用示波器直流档观察电路中存在的电源点,有+ 12V 。用示波器交流档观察电路中信号引入端——发现,没有交变信号,紧接着,立即将示波器探头置于信号源输出端,发现有信号,中间只有一根导线连接,导线两端一个有信号,一个没有信号,怀疑导线断路。教师谨慎地——注意,越是近邻成功之时,越要谨慎——记住位置,拔下导线,万用表电阻档一测,电阻无穷大, OK 了,导线断了。教师得意地走了,留下学生苦恼地思考。那么,这个学生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?
   首先,认定故障要从根部认定,在逻辑上,证明信号源没有引入,必须从电路的信号引入端测量,而不是在信号源的输出端。其中对电源的证明,学生也犯了相同的错误,只是问题不在那里,侥幸而已。
   其次,怀疑必须得到确认,不要急于拆除电路。
   从这个例子,大家可以知道,缜密的逻辑思考比任何手快都重要。就像丢了东西,认真地回想,比手忙脚乱的瞎找重要的多。

1.2 正确使用示波器
  示波器可能是排查故障中最为得力的工具。就像医生的听诊器。熟练正确地使用好示波器,将大大提高自己的排查能力。
  本节不详述示波器实验方法,有一些技巧教给大家。
     1.示波器使用前的准备工作
  要很好利用示波器,必须做好准备工作。
  1)  打开电源,检查灰度和聚焦;
  2)  将示波器的一个探头地线与电路地线连接好;
  3)  同时将两个探头接信号源,让示波器双踪显示,检查屏幕上波形是否正确;
  4)  给两个探头上都夹上一个短硬导线,导线头裸露 1cm 左右。
  5)  将其中通道 1 的探头信号端拿在手上,含硬导线。注意不要让导线脱离示波器探头。有些同学习惯用示波器的夹子,这不好。应该习惯于用导线。
  6)  最终的工作状态是:示波器两个通道都正常,通道 1 的地线与电路地线牢靠接触,永远不动它,通道 1 的信号端含一个导线,通道 2 信号端也含导线,备用。
     2.示波器粗略观察“点”电压
  调整示波器的 Y 轴衰减开关,使得屏幕可以看到电路整个电源范围,比如电源为 ± 12V ,可以调整为 5V/DIV ,零线居中, DC 档。这样,整个屏幕可以看到 ± 20 V 的电压。这种状态下,用示波器可以对电路内所用点进行粗略观测。比如看看电源电压,是否基本正确,看看输出点是否有直流分量等等。这种粗略观察,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故障。
    3.示波器细致观察“点”交变量
  当发现某一点电压上既有直流分量,又有交流分量,而又关心其中交流分量大小时,可以将输入耦合开关置于 AC 档,并减小 Y 轴衰减开关位置,将交流量放大显示。
     4 .通过扫速调整发现地线故障
  有时,我们观察输出波形,是一个正弦波,可是后级表现又表明这一级存在问题。我们可以将 X 轴扫速旋钮变一变,让扫速变慢,在屏幕内包含更多时间的波形。这时候,就像站的更远看波形一样,可能会发现原先的正弦波是在一个更慢的正弦波上叠加着。这样,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故障:原来输出波形上存在工频干扰,这种干扰多数是地线不牢靠造成的。
  因此,在 Y 轴, X 轴都存在“站远”观察的可能,就是让有限的屏幕包含更多的信息,方法是,让扫速变慢,让 Y 轴每格显示更大的电压。当然,这个信息将比较粗略。但是,它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故障。
    5.示波器直接观察地线
  对于运算放大器或者比较器电路,由于输出很容易饱和达到电源电压,因此,很多工频干扰被淹没,地线是否牢靠,除了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与地线电阻外,还可以直接用示波器观察。当示波器地线牢靠,用它测量一个地线时,将在示波器上显示一条稳定的平直线。而用它测量一个浮空点(原本是地线,但是没有接上,是地线故障),则同样是一条平直线。
  但是,同学们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,很多示波器都可以区分开测量的到底是准确的地线还是浮空点。我的经验是,地线很实很平,浮空点则显得有些虚。同学们可以试一试。如果你有这个能力,你就可以轻易地发现地线故障。

故障查找和排除方法
1.3 故障查找顺序
  在输出不满足预定要求的情况下,测试者可以确认整个电路出现了故障。在此情况下,不同的测试者有不同的查找故障的顺序。有些人习惯于立即从输入端入手,正确—正确—直到不正确,这叫正查或者顺查。有些人则习惯于从输出端向回查,错误—错误—直到正确,这叫反查或者逆查。
   不管正查还是反查,其中都隐含了一个假设,就是将整个电路拆分成了若干个部分的串联,因此,同学们在使用这种检查故障的方法时,要习惯于将电路分成若干部分,哪怕是一级电路。比如一个单级晶体管放大器,就可以分成 1 )输入耦合电容; 2 )晶体管; 3 )输出耦合电容等部分。
  在对待多级放大电路时,同学们应该学会先大块划分,后细致划分的方法。比如 3 级放大电路,先将整个电路分为 3 级,使用正查或者反查,确定故障在第 2 级,又将第 2 级分为输入耦合电容,晶体管,输出耦合电容等 3 部分,最后就可以准确地确定故障位置。
  对于闭环电路,整个电路没有明确的输入点,同学们可能会感觉无从下手。实际上,你只需要画出信号流向,依据信号流向仍然具有反查和正查两种方法。

1.4 保护故障现场
   遇到故障,高手最忌讳现场被破坏,就像大侦探重视现场一样。什么叫保护故障现场,怎么保护呢?
  如果故障可以随时得以重现,说明故障现场得到了保护。反之,故障再也出现不了,就是破坏了故障现场。有些故障,有一定的发作概率,当故障概率没有发生明显改变,说明故障现场也得到了保护。
   保护故障现场,并不仅仅是为了叫来老师,帮助你查找故障,在你自己查找故障时,也同样需要保护现场。因为,莫名其妙的故障消失,并不表示故障被根本排除,侥幸会给后期工作埋下隐患。只有准确找到故障原因,并且做到,在排除故障后,仍可按照故障原因,重新制造出故障,才表明故障被彻底消除了。如果,现场被破坏,这个要求就难以实现了。
   保护故障现场,有以下需要注意的:
     1.对供电电源的处理
   故障种类很多,从危险性上,可以分为有危险和没有危险两类。有危险故障又分为人身危险和设备器件危险两种。在不同的故障下,对电源的处理不同。
   人身危险故障:指通电后,整个实验系统可能引起人身伤害或者存在人身伤害可能。比如,较大的电解电容被反接,存在爆炸可能;不正确的连接,存在燃烧的可能。对这种故障,一旦明确发现,应立即切断电源。但是,发现它们是不容易的,多数都是在危险发作后才发现。然而,保持灵敏的观察,眼睛看——打火、冒烟、明显的爆裂,鼻子嗅——焦糊味,耳朵听——异常的声音,手摸——明显的温度上升等,都有助于此种故障的及早发现。
   设备器件危险故障:指通电后,整个实验系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存在被损坏的可能。比如,输出短接,电源和地的短接,器件反接,仪器使用不当,实际功率大于设计功率等,这种故障一般不会给人身带来危害,但是可能造成设备和元器件的损坏。对这种故障,一旦明确发现,应立即切断电源。但是,发现它们也是不容易的。仔细观察也是必要的。
   有些设备具有自保护功能和警示功能,比如意外的电源短接,可能立即引起电源的自保护,并在电压显示表上指示出来。一方面,保护电源不至于被烧坏,另一方面,提醒实验者已经出现设备危险故障。但是,也有一些设备缺乏这样的功能,还需要实验者密切观察。
   有些器件的损坏是瞬间的,一旦发生即不可挽回。比如器件反接,多数将立即损坏。也有一些器件的损坏是积累的,比如实际功率大于设计功率时,需要足够长的时间,才会引起烧毁。因此,仔细观察,也可能会及早发现,挽回一些损失。
  无危险故障,指系统实际功能、性能没有满足设计要求或者不能正常工作,但是既不会给人身带来伤害,也不会损毁设备和元器件。确认是这类故障时,可以不切断电源。比如一般的晶体管放大电路,当确认电容没有反接、电源没有断路、输出没有断路时,而工作又不正常,一般可以认为属于这类故障。
     2.不能使电路受到突变的冲击,不能随意按压、拨动元器件和导线
  发生故障后,很多同学习惯这里按按、那里碰碰,甚至拿起电路板,在桌子上磕打。说不定,故障就消失了。如果故障依旧,万幸吧,你没有破坏现场,如果故障消失了,你可能会因此而侥幸通过教师验收,但是,这样做,弊端是明显的。
  首先,你没有找到故障原因,对你排查故障的能力没有丝毫提高。
  其次,你的电路板仍存在巨大的隐患,如果是正式产品,这样的产品将随时发生故障。
  第三,它进一步增强了你下次仍然这样做的信心。
  那么,电路板就娇贵的一点都不能动了吗?不是。大家记住,按压、拨动都属于排查故障的手段,可以做,必须在有逻辑推理结论、有步骤、有次序、有记录的情况下,谨慎进行,而不是随意进行。特别是突变的冲击,就是磕打电路板,可能使很多电路连接状态无规则的发生改变,更是不允许的。

1.5 排查故障中试探性改变的次序
   如前所述,不同的故障原因可能造成相同的故障现象。面对罗列的多种可能,需要一种一种试探和确认。这就涉及到试探性改变的次序。
  首先介绍的依据故障概率的试探次序。
   每种原因,都有其发作的条件,在大量样本中,就有其发作的概率。依据概率大小进行试探,有可能加快确认故障的速度。
   比如示波器黑屏,我们罗列了多种可能,要一种一种试探。而从概率上讲:如果是考试,概率从大到小依次次序为 1 )灰度不合适; 2 )没有触发信号; 3 )光点初始位置不正确。如果在平时实验中,则概率依次为 1 )光点初始位置不正确; 2 )没有触发信号; 3 )灰度不合适; 4 )电源未打开; 5 )示波器损坏。
   当然,对于不同故障,分析概率并不是那么可靠。印象和经验可能会发生作用。
   其次,介绍依据困难程度的试探次序
  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畏难心理,比如一个楼房中有一种奇怪的气味,你可能会怀疑楼房外、楼顶、房间内或者地下、墙壁内隐藏着一些腐烂物品。那么从哪里试探性地搜索呢?此时,即便你认为腐烂物品在地下的概率很大,你也不会立即拆楼,撅地三尺,而是先从房间内开始,进而到楼外、楼顶,实在没有,再考虑墙壁内和地下。这就是依据困难程度采取的试探次序。
   实际工作中,应该将这两种次序结合考虑。
1.6 怀疑能力
   所谓的怀疑能力,并不是要求同学们笼统的怀疑一切。但是,用开放的思维,谨慎而有理、有胆量地怀疑,是排查故障遇到障碍时,必须具备的能力。
  比如,一台含有电源电压指示表的直流稳压电源,给一个晶体管单级放大电路供电,要求电压为 12V ,稳压源上表头指示为 12.1V ,可是输出总是达不到要求。在大家困惑时,有人提出,是不是电压不对,有人反对,明明显示的 12.1V ,有什么不对?(因为大家都知道,电源电压比要求多 0.1V ,不会造成这种故障)。可是,提出人坚持自己的怀疑,用万用表一量,果然只有 6V ,原来稳压源的表头损坏了。
  下面有一些大胆的怀疑,你可以想象一下:
  1)  连续更换 3 个同型号器件,故障现象一样。你敢不敢怀疑这 3 个器件都是坏的?
  2)  新买来的器件,上去就不能用。你敢不敢怀疑,买来就是坏的?
  3)  一个测量仪器,显示值与估计值完全不吻合,你敢不敢怀疑仪器使用不正确或者干脆仪器就是坏的?
  4)  一个老师给的电路,怎么也实现不了预期功能。你敢不敢怀疑电路设计本身就不正确?
  敢于怀疑,并不是抛弃正常思路,随意怀疑,而是面对很多想当然的结论,能够退一步,问一问,只要思路不被禁锢即可。

1.7 经验的积累
  排查故障类似于医生诊病,也像警察探案,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设备,还需要有大量的经验积累。
  奢求同学们有大量的排查故障经验是不现实的。但是,在实验中,同学们要多观察、多思考、多记忆。这样,不仅可以使排查故障的经验增多,还可以锻炼大家的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
  要做到这一步,办法很简单。同学们准备一个比较结实的本子,像记录实验过程一样,对每次遇到的故障,进行认真的记录就行了。一般要记录实验的基本描述,实验环境,实验中遇到的故障现象,思考的过程,排查的过程,最终的结论。
  也许,同学们今后再也不会翻开这个本子。但是,等你再次翻开它的时候,你可能会有诸多感触。
1.8 排查故障的乐趣
  如果你遇到故障,感到自己很倒霉,那么你绝对没有对排查故障产生兴趣。就像福尔摩斯,如果他对探案充满厌倦,他一定不会成为大师。我们眼中的福尔摩斯,越是遇到“疑案”,越是兴趣十足。在兴趣十足的心态下,排查一个一个越来越困难的故障,对迅速提高故障排查能力至关重要。在学生中,良好的排查故障心态是:将遇到故障,视为对自己排查故障能力的考验,视为一种挑战,特别是,对其他同学的故障,也跃跃欲试,就非常好。
  那么,如果现在还没有兴趣,怎么办?不要着急,有办法。
   首先要重视简单故障,从简单故障的顺利排查上,用心理暗示增强自信。
   其次,可以在同学间相互制造故障,就像出题一样。特别在振荡器实验中,制造故障很容易(注意,只能制造无危险故障)。将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路,有目的的剪掉一根线的裸线头,让别人以为这根线插进了孔里,交给同学排查。这种互相制造故障,比赛谁做得又快又准,不仅对排查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,而且很好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