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矩阵键盘的C语言程序与分析

楼主(2015-05-22):
学习51单片机矩阵键盘时,我有点迷乱了,不知道是怎样处理的,经过仔细分析电路,然后终于明白其中的原理,这样的话,再看程序,就是那样的简单了。。
首先看一下电路图是怎样连接的,我买的开发板上是AT89S52单片机,矩阵键盘在P3口。接法如下图:
当然上面的图的意思是P3.1~P3.3 跟P3.4~P3.7不一样的,他们是相互连接(当按下键时),组成4*4=16个键的。
如果给P3一个扫描初值的话:如0x0F ,则没有键按下时为:
P3.1~P3.3为1,P3.4~P3.7为0。
如果有键按下,则情况发生变化:高电平接入低电平:如P3.3与P3.7连接的键按下,则P3.3与P3.7为0,即接地了。
则P3此时为:0000 0111,这时如果用P3&0x0F,则高四位为0,低四位保留,可以得到低四位的内容了。
通过去抖操作,即一个delay,可以得到低四位内容。这里设为:h=P3&0x0F;
如果再得到高四位内容,则可以组成一个数,来定位哪个键了。
用P3=h|0xF0;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?1|0=1   1| 1 =1,这里难道高四位全置1 吗?不是的,当赋值后,如果有键按下的话,P3高四位不会全为1111,被拉到0了。如P3.3与P3.7连接的键按下,则P3.3与P3.7为0,即接地了。 即:0111 0111,&F0之后,得到0111 0000,这样的话,我们得到高四位的值了,
用高四位+低四位,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值,确定一个键。
下面看看人家编写的程序,相信不是太难了吧。
//keyboard.c   这里的行与列的扫描,也就是把字节的8位,高四位与低四位分开来,从而确定坐标。
//行列扫描程序,可以自己定义端口和扫描方式,这里做简单介绍
#include <reg52.h>//包含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
                    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0-F
,数码管来显示按下键的值。

uchar keyscan(void);            //主要的矩阵键盘扫描函数。
void delay(uint i);
void main()
{
uchar key;
P2=0x00;//1
数码管亮 按相应的按键,会显示按键上的字符
while(1)
{
key=keyscan();//调用键盘扫描,
switch(key)
{
case 0x7e:P0=dofly[0];break;//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原理就是高四位一列低四位一列的组
//合。0111    1110 7e    0表示按键后为0,1表示没有按键按下的。即P3.7与P3.1连接为低电平,为S1键
//其他类推。
case 0x7d:P0=dofly[1];break;//1
case 0x7b:P0=dofly[2];break;//2
case 0x77:P0=dofly[3];break;//3
case 0xbe:P0=dofly[4];break;//4
case 0xbd:P0=dofly[5];break;//5
case 0xbb:P0=dofly[6];break;//6
case 0xb7:P0=dofly[7];break;//7
case 0xde:P0=dofly[8];break;//8
case 0xdd:P0=dofly[9];break;//9
case 0xdb:P0=dofly[10];break;//a
case 0xd7:P0=dofly[11];break;//b
case 0xee:P0=dofly[12];break;//c
case 0xed:P0=dofly[13];break;//d
case 0xeb:P0=dofly[14];break;//e
case 0xe7:P0=dofly[15];break;//f
}
}
}
uchar keyscan(void)//键盘扫描函数,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比如:行为低电位,列为高四位
{
uchar cord_h,cord_l;//行列值
P3=0x0f;            //行线输出全为0
cord_h=P3&0x0f;     //读入列线值
if(cord_h!=0x0f)    //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
{
delay(100);        //去抖
if(cord_h!=0x0f)
{
    cord_h=P3&0x0f; //读入列线值
    P3=cord_h|0xf0; //输出当前列线值
    cord_l=P3&0xf0; //读入行线值
    return(cord_h+cord_l);//键盘最后组合码值
   }
}return(0xff);     //返回该值
}
void delay(uint i)//延时函数
{
while(i--);
}以上为51单片机矩阵键盘扫描显示程序。

网友A(2017-09-04):
P3=cord_h|0xf0; //输出当前列线值
    cord_l=P3&0xf0; //读入行线值

这个程序确定是对的吗?我们假设给P3赋值0X0F,取得低4位的值,此时|0XF0低四位还在保留,高四位全为1,赋值给P3,取得P3的高四位,如果按键没有改变的话,此时已经得到的P3值不是已经能够得到精确的按键了吗?为什么还要有下面两行代码呢?
cord_l=P3&0xf0; //读入行线值
    return(cord_h+cord_l);//键盘最后组合码值

网友B:
嘿嘿,原理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