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轮平衡机器人控制器代码

楼主(2015-05-22):
//MCU:Mega16;晶振:8MHz;

//PWM:4KHz;滤波器频率:100Hz;系统频率:100Hz;10ms;

//二轮平衡机器人项目

#include <iom16v.h>

#include <macros.h>

#include <math.h>

//#define checkbit(var,bit)     (var&(0x01<<(bit)))     /*定义查询位函数*/

//#define setbit(var,bit)     (var|=(0x01<<(bit)))     /*定义置位函数*/

//#define clrbit(var,bit)     (var&=(~(0x01<<(bit)))) /*定义清零位函数*/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输出端口初始化

void PORT_initial(void)

{

DDRA=0B00000000;

PINA=0X00;

PORTA=0X00;

DDRB=0B00000000;

PINB=0X00;

PORTB=0X00;

DDRC=0B00010000;

PINC=0X00;

PORTC=0X00;

DDRD=0B11110010;

PIND=0X00;

PORTD=0X00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定时器1初始化

void T1_initial(void)

{

TCCR1A|=(1<<COM1A1)|(1<<WGM10)|(1<<COM1B1);        //T1:8位快速PWM模式、匹配时清0,TOP时置位

TCCR1B|=(1<<WGM12)|(1<<CS11);        //PWM:8分频:8M/8/256=4KHz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定时器2初始化

void T2_initial(void)        //T2:计数至OCR2时产生中断

{

OCR2=0X4E;        //T2:计数20ms(0X9C)10ms(0X4E)时产生中断;

TIMSK|=(1<<OCIE2);

TCCR2|=(1<<WGM21)|(1<<CS22)|(1<<CS21)|(1<<CS20);        //CTC模式,1024分频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外部中断初始化

void INT_initial(void)

{

MCUCR|=(1<<ISC01)|(1<<ISC00)|(1<<ISC11)|(1<<ISC10);        //INT0、INT1上升沿有效

GICR|=(1<<INT0)|(1<<INT1);        //外部中断使能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串口初始化;

void USART_initial( void )

{

UBRRH = 0X00;

UBRRL = 51;        //f=8MHz;设置波特率:9600:51;19200:25;

UCSRB = (1<<RXEN)|(1<<TXEN);        //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;

UCSRC = (1<<URSEL)|(1<<UCSZ0)|(1<<UCSZ1);        //设置帧格式: 8 个数据位, 1 个停止位;

UCSRB|=(1<<RXCIE);        //USART接收中断使能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串口发送数据;

void USART_Transmit( unsigned char data )

{

while ( !( UCSRA & (1<<UDRE)));        //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;

UDR = data;        //将数据放入缓冲器,发送数据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串口接收数据中断,确定数据输出的状态;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eceive_Int:12

static char USART_State;

void USART_Receive_Int(void)

{

USART_State=UDR;//USART_Receive()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计算LH侧轮速:INT0中断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int speed_real_LH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PEEDLHINT_fun:2

void SPEEDLHINT_fun(void)

{

if (0==(PINB&BIT(0)))

{

speed_real_LH-=1;

}

else

{

speed_real_LH+=1;

}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计算RH侧轮速,:INT1中断;

//同时将轮速信号统一成前进方向了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int speed_real_RH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PEEDRHINT_fun:3

void SPEEDRHINT_fun(void)

{

if (0==(PINB&BIT(1)))

{

speed_real_RH+=1;

}

else

{

speed_real_RH-=1;

}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ADport采样:10位,采样基准电压Aref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int AD_data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nt ADport(unsigned char port)

{

ADMUX=port;

ADCSRA|=(1<<ADEN)|(1<<ADSC)|(1<<ADPS1)|(1<<ADPS0);        //采样频率为8分频;

while(!(ADCSRA&(BIT(ADIF))));

AD_data=ADCL;

AD_data+=ADCH*256;

AD_data-=512;

return (AD_data);

}

//*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Kalman滤波,8MHz的处理时间约1.8ms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float angle, angle_dot; //外部需要引用的变量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const float Q_angle=0.001, Q_gyro=0.003, R_angle=0.5, dt=0.01;

//注意:dt的取值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;

static float P[2][2] = {

{ 1, 0 },

{ 0, 1 }

};

static float Pdot[4] ={0,0,0,0};

static const char C_0 = 1;

static float q_bias, angle_err, PCt_0, PCt_1, E, K_0, K_1, t_0, t_1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Kalman_Filter(float angle_m,float gyro_m)        //gyro_m:gyro_measure

{

angle+=(gyro_m-q_bias) * dt;

Pdot[0]=Q_angle - P[0][1] - P[1][0];

Pdot[1]=- P[1][1];

Pdot[2]=- P[1][1];

Pdot[3]=Q_gyro;

P[0][0] += Pdot[0] * dt;

P[0][1] += Pdot[1] * dt;

P[1][0] += Pdot[2] * dt;

P[1][1] += Pdot[3] * dt;

angle_err = angle_m - angle;

PCt_0 = C_0 * P[0][0];

PCt_1 = C_0 * P[1][0];

E = R_angle + C_0 * PCt_0;

K_0 = PCt_0 / E;

K_1 = PCt_1 / E;

t_0 = PCt_0;

t_1 = C_0 * P[0][1];

P[0][0] -= K_0 * t_0;

P[0][1] -= K_0 * t_1;

P[1][0] -= K_1 * t_0;

P[1][1] -= K_1 * t_1;

angle        += K_0 * angle_err;

q_bias        += K_1 * angle_err;

angle_dot = gyro_m-q_bias;

}

//*/

/*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互补滤波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float angle,angle_dot; //外部需要引用的变量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float bias_cf;

static const float dt=0.01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complement_filter(float angle_m_cf,float gyro_m_cf)

{

bias_cf*=0.998;        //陀螺仪零飘低通滤波;500次均值;

bias_cf+=gyro_m_cf*0.002;

angle_dot=gyro_m_cf-bias_cf;

angle=(angle+angle_dot*dt)*0.90+angle_m_cf*0.05;

//加速度低通滤波;20次均值;按100次每秒计算,低通5Hz;

}

*/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AD采样;

//以角度表示;

//加速度计:1.2V=1g=90°;满量程:1.3V~3.7V;

//陀螺仪:0.5V~4.5V=-80°~+80°;满量程5V=200°=256=200°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float gyro,acceler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AD_calculate(void)

{

acceler=ADport(2)+28;        //角度校正

gyro=ADport(3);

acceler*=0.004069;        //系数换算:2.5/(1.2*512); // 5/(1.2*1024);5为参考电压5V;1.2V灵敏度对应加速度1g;1024为AD精度

acceler=asin(acceler);        //反正弦求角度

gyro*=0.00341;        //角速度系数:(3.14/180)* 100/512=0.01364;//(3.14/180)*    (200*0.025)/1024*0.025既5/1024*0.025

//求得角速度 单位 角度/秒

Kalman_Filter(acceler,gyro);        //卡尔曼滤波 带入角度。角速度

//complement_filter(acceler,gyro)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PWM输出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PWM_output (int PWM_LH,int PWM_RH)

{

if (PWM_LH<0)

{

PORTD|=BIT(6);

PWM_LH*=-1;

}

else

{

PORTD&=~BIT(6);

}

if (PWM_LH>252)

{

PWM_LH=252;

}

if (PWM_RH<0)

{

PORTD|=BIT(7);

PWM_RH*=-1;

}

else

{

PORTD&=~BIT(7);

}

if (PWM_RH>252)

{

PWM_RH=252;

}

OCR1AH=0;

OCR1AL=PWM_LH;        //OC1A输出;

OCR1BH=0;

OCR1BL=PWM_RH;        //OC1B输出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计算PWM输出值

//车辆直径:76mm; 12*64pulse/rev; 1m=3216pulses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static int speed_diff,speed_diff_all,speed_diff_adjust;

//static float K_speed_P,K_speed_I;

static float K_voltage,K_angle,K_angle_dot,K_position,K_position_dot;

static float K_angle_AD,K_angle_dot_AD,K_position_AD,K_position_dot_AD;

static float position,position_dot;

static float position_dot_filter;

static float PWM;

static int speed_output_LH,speed_output_RH;

static int Turn_Need,Speed_Need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PWM_calculate(void)

{

if ( 0==(~PINA&BIT(1)) )        //左转

{

Turn_Need=-40;

}

else if ( 0==(~PINB&BIT(2)) ) //右转

{

Turn_Need=40;

}

else        //不转

{

Turn_Need=0;

}

if ( 0==(~PINC&BIT(0)) )        //前进

{

Speed_Need=-2;

}

else if ( 0==(~PINC&BIT(1)) )        //后退

{

Speed_Need=2;

}

else        //不动

{

Speed_Need=0;

}

K_angle_AD=ADport(4)*0.007;

K_angle_dot_AD=ADport(5)*0.007;

K_position_AD=ADport(6)*0.007;

K_position_dot_AD=ADport(7)*0.007;

position_dot=PWM*0.04;

position_dot_filter*=0.9;        //车轮速度滤波

position_dot_filter+=position_dot*0.1;

position+=position_dot_filter;

//position+=position_dot;

position+=Speed_Need;

if (position<-768)        //防止位置误差过大导致的不稳定

{

position=-768;

}

else if  (position>768)

{

position=768;

}

PWM = K_angle*angle *K_angle_AD + K_angle_dot*angle_dot *K_angle_dot_AD +

K_position*position *K_position_AD + K_position_dot*position_dot_filter *K_position_dot_AD;

speed_output_RH = PWM;// - Turn_Need;

speed_output_LH = - PWM;// - Turn_Need ;

/*

speed_diff=speed_real_RH-speed_real_LH;        //左右轮速差PI控制;

speed_diff_all+=speed_diff;

speed_diff_adjust=(K_speed_P*speed_diff+K_speed_I*speed_diff_all)/2;

*/

PWM_output (speed_output_LH,speed_output_RH)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定时器2中断处理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2INT_fun:4

void T2INT_fun(void)

{

AD_calculate();

PWM_calculate();

if(temp>=4)        //10ms即中断;每秒计算:100/4=25次;

{

if (USART_State==0X30)        //ASCII码:0X30代表字符'0'

{

USART_Transmit(angle*57.3+128);

USART_Transmit(angle_dot*57.3+128);

USART_Transmit(128);

}

else if(USART_State==0X31)        //ASCII码:0X30代表字符'1'

{

USART_Transmit(speed_output_LH+128);

USART_Transmit(speed_output_RH+128);

USART_Transmit(128);

}

else if(USART_State==0X32)        //ASCII码:0X30代表字符'2'

{

USART_Transmit(speed_real_LH+128);

USART_Transmit(speed_real_RH+128);

USART_Transmit(128);

}

else if(USART_State==0X33)        //ASCII码:0X30代表字符'3'

{

USART_Transmit(K_angle+128);

USART_Transmit(K_angle_dot+128);

USART_Transmit(K_position_dot+128);

}

temp=0;

}

speed_real_LH=0;

speed_real_RH=0;

temp+=1;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nt i,j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main(void)

{

PORT_initial();

T2_initial();

INT_initial();

USART_initial ();

SEI();

K_position=0.8 * 0.209;        //换算系数:(256/10) * (2*pi/(64*12))=0.20944;//256/10:电压换算至PWM,256对应10V;

K_angle=34 * 25.6;        //换算系数:256/10 =25.6;

K_position_dot=1.09 * 20.9;        //换算系数:(256/10) * (25*2*pi/(64*12))=20.944;

K_angle_dot=2.2 * 25.6;        //换算系数:256/10 =25.6;

for (i=1;i<=500;i++)        //延时启动PWM,等待卡尔曼滤波器稳定

{

for (j=1;j<=300;j++);;

}

T1_initial();

while(1)

{

;

}

}

网友A(2017-04-13):
好复杂,先备着。谢谢楼主

网友B(2017-07-11):
谢谢分享,很好的学习资料

网友C(2022-03-23):
感觉有点复杂啊,有点头痛

网友D(2023-09-07):
有没有防止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这种,左右歪倒的东西,比如陀螺仪啥的;
网上貌似很多了,脚踢也不会倾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