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熔丝位的设置

楼主:
#

初学者对熔丝经常不解,AVR芯片使用熔丝来设定时钟、启动时间、一些功能的使能、BOOT区设定、当然还有最让初学者头疼的保密位,设不好锁了芯片很麻烦。要想使MCU功耗最小也要了解一些位的设定。
1:未编程
0:编程
1.BOD(Brown-out Detection) 掉电检测电路
BODLEVEL(BOD电平选择): 1: 2.7V电平; 0:4.0V电平
BODEN(BOD功能控制): 1:BOD功能禁止;0:BOD功能允许
    使用方法:如果BODEN使能(复选框选中)启动掉电检测,则检测电平由BODLEVEL决定。一旦VCC下降到触发电平(2.7v或4.0v)以下,MCU复位;当VCC电平大于触发电平后,经过tTOUT 延时周后重新开始工作。
因为M16L可以工作在2.7v~5.5v,所以触发电平可选2.7v(BODLEVEL=1)或4.0v(BODLEVEL=0);而M16工作在4.5~5.5V,所以只能选BODLEVEL=0,BODLEVEL=1不适用于ATmega16。
2.复位启动时间选择
SUT 1/0:  当选择不同晶振时,SUT有所不同。
   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推荐SUT 1/0设置复位启动时间稍长,使电源缓慢上升。
3.CKSEL3/0: 时钟源选择(时钟总表)
时钟总表
  时钟源               启动延时         熔丝
  外部时钟             6 CK + 0 ms               CKSEL=0000 SUT="00"
  外部时钟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     CKSEL=0000 SUT="01"
  外部时钟             6 CK + 65 ms              CKSEL="0000" SUT="10"
内部RC振荡
1MHZ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0 ms          CKSEL="0001" SUT="00"
内部RC振荡1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CKSEL="0001" SUT="01"
内部RC振荡1MHZ1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65 ms        CKSEL="0001" SUT="10"
内部RC振荡2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0 ms          CKSEL="0010" SUT="00"
内部RC振荡
2MHZ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CKSEL="0010" SUT="01"
内部RC振荡2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65 ms         CKSEL="0010" SUT="10"
内部RC振荡4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0 ms           CKSEL="0011" SUT="00"
内部RC振荡4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CKSEL="0011" SUT="01"
内部RC振荡4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65 ms         CKSEL="0011" SUT="10"
内部RC振荡8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0 ms           CKSEL="0100" SUT="00"
内部RC振荡8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 CKSEL="0100" SUT="01"
内部RC振荡8MHZ                     6 CK + 65 ms            CKSEL="0100" SUT="10"
外部RC振荡≤0.9MHZ               18 CK + 0 ms            CKSEL="0101" SUT="00"
外部RC振荡≤0.9MHZ                18 CK + 4.1 ms         CKSEL="0101" SUT="01"
外部RC振荡≤0.9MHZ                18 CK + 65 ms          CKSEL="0101" SUT="10"
外部RC振荡≤0.9MHZ   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   CKSEL="0101" SUT="11"
外部RC振荡0.9-3.0MHZ            18 CK + 0 ms            CKSEL="0110" SUT="00"
外部RC振荡0.9-3.0MHZ           18 CK + 4.1 ms          CKSEL="0110" SUT="01"
外部RC振荡0.9-3.0MHZ           18 CK + 65 ms           CKSEL="0110" SUT="10"
外部RC振荡0.9-3.0MHZ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    CKSEL=0110 SUT="11"
外部RC振荡3.0-8.0MHZ           18 CK + 0 ms             CKSEL=0111 SUT="00"
外部RC振荡3.0-8.0MHZ          18 CK + 4.1 ms           CKSEL="0111" SUT="01"
外部RC振荡3.0-8.0MHZ           18 CK + 65 ms            CKSEL=0111 SUT="10"
外部RC振荡3.0-8.0MHZ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     CKSEL="0111" SUT="11"
外部RC振荡8.0-12.0MHZ              18 CK + 0 ms           CKSEL=1000 SUT="00"
外部RC振荡8.0-12.0MHZ              18 CK + 4.1 ms        CKSEL="1000" SUT="01"
外部RC振荡8.0-12.0MHZ              18 CK + 65 ms         CKSEL="1000" SUT="10"
外部RC振荡8.0-12.0MHZ              6 CK + 4.1 ms         CKSEL="1000" SUT="11"
  低频晶振(32.768KHZ)                1K CK + 4.1 ms       CKSEL="1001" SUT="00"
  低频晶振(32.768KHZ)                1K CK + 65 ms        CKSEL="1001" SUT="01"
  低频晶振(32.768KHZ)                32K CK + 65 ms      CKSEL="1001" SUT="10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 258 CK + 4.1 ms      CKSEL="1010" SUT="00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258 CK + 65 ms        CKSEL="1010" SUT="01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1K CK + 0 ms           CKSEL=1010 SUT="10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1K CK + 4.1 ms        CKSEL="1010" SUT="11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1K CK + 65 ms         CKSEL="1011" SUT="00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16K CK + 0 ms          CKSEL=1011 SUT="01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16K CK + 4.1ms        CKSEL="1011" SUT="10"
低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4-0.9MHZ)        16K CK + 65ms         CKSEL="1011" SUT="11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258 CK + 4.1 ms       CKSEL="1100" SUT="00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258 CK + 65 ms        CKSEL="1100" SUT="01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1K CK + 0 ms           CKSEL=1100 SUT="10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1K CK + 4.1 ms        CKSEL="1100" SUT="11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1K CK + 65 ms         CKSEL="1101" SUT="00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16K CK + 0 ms         CKSEL="1101" SUT="01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16K CK + 4.1ms        CKSEL="1101" SUT="10"
中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0.9-3.0MHZ)        16K CK + 65ms         CKSEL="1101" SUT="11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 258 CK + 4.1 ms       CKSEL="111"0 SUT="00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 258 CK + 65 ms        CKSEL="111"0 SUT="01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1K CK + 0 ms            CKSEL="111"0 SUT="10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1K CK + 4.1 ms         CKSEL="111"0 SUT="11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1K CK + 65 ms          CKSEL="1111" SUT="00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16K CK + 0 ms          CKSEL="1111" SUT="01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16K CK + 4.1ms         CKSEL="111"1 SUT="10"
高频石英/陶瓷振荡器(3.0-8.0MHZ)       16K CK + 65ms          CKSEL="1111" SUT="11"
高位(BOOT区设置):
1. JTAGEN(JTAG允许):
            1:JTAG禁止; 0:JTAG允许
   OCDEN(OCD功能允许):  1:OCD功能禁止;0:OCD功能允许
注:OCDEN(On-chip Debug):片上调试使能位
       JTAGEN(JTAG使能): JTAG测试访问端口
     使用方法:在JTAG调试时,使能OCDEN JTAGEN两位(复选框打勾),并保持所有的锁定位处于非锁定状态;在实际使用时为降低功耗,不使能OCDEN JTAGEN,大约减少2-3mA的电流。
2. SPIEN(SPI下载允许):  1:SPI下载禁止;0:SPI下载使能
注:在ISP的软件里,SPIEN是不能编辑的,默认为0。
3. CKOPT(选择放大器模式): CKOPT=0:高幅度振荡输出;CKOPT
=1:低幅度振荡输出
     当CKO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。这种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,以及需要通过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,而且这种模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。当保持CKOPT 为未编程状态时,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。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,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,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。
对于谐振器,当CKOPT未编程时的最大频率为8 MHz,CKOPT编程时为16 MHz。内部RC振荡器工作时不对CKOPT编程。
4.EEAVE(烧录时EEPROM数据保留):  1:不保留;0:保留
5.BOOTRST(复位入口选择):  1:程序从0x0000地址开始 0:复位后
从BOOT区执行(参考BOOTSZ0/1)
6.BOOTSZ 1/0(引导区程序大小及入口):
00: 1024Word/0xc00;
01: 512Word/0xe00;
10: 256Word/0xf00;
11: 128Word/0xf80

网友A(2019-11-05):
还好。网上挺多的

网友B(2017-07-28):
学习了  因为熔丝位配置的不对  串口发送的数据接收不到   很是郁闷  看来真得好好了解一下这个熔丝位了

网友C(2016-01-22):
真的是学习AVR单片机的好资料

网友D(2015-10-26):
非常好的入门资料

网友E(2015-07-28):
网上一大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