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延时程序代码

楼主(2015-05-22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L1=P1^1;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100;x>0;x--)
        for(y=600;y>0;y--);

}
void delay();
void main(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L1=0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L1=1;
          delay();
    }
}

//刚开始宏定义搞错了,编译不成功。哎写晕了。好了,今天任务完成。,写完了,做别的事去

网友A:
在main函数前写一个void delay();是在做函数声明吗?你的延时函数已经写在主函数前了,就不用声明了

网友B:
while(1)里可以直接取反L1=~L1;delay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