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读时序问题

楼主(2015-05-22):
unsigned char Read18B20()
{
unsigned char dat;
unsigned char mask;

EA=0;
for(mask=0x01;mask!=0;mask<<=1)
{
IO_18B20=0;
_nop_();
_nop_();
IO_18B20=1;
_nop_();
_nop_();
if(!IO_18B20)
dat&=~mask;
else
dat|=mask;
DelayX10us(6);
}
EA=1;
return dat;
}

dat&=~mask;
dat|=mask;
这两个看的不是很懂,麻烦可以清楚讲解一下
假如我把最低一位写了0那mask=0000 0010,一取反就是1111 1101,再dat&,怎么得到把最低位写零。
而第二个,假如我写了最低一位为1,mask=0000 0011,dat|=mask;
那dat=? 怎么把最低位写1的信息赋值到dat?

网友A:
另:mask不会=0000 0011,因为是0x01移位操作,8个位中只可能有一个1。 dat |= mask就是: dat = dat | mask, 你按后面的等式多在纸上推几位就理解好了

网友A:
       这代码风格,莫不是宋老师的教程吧。。我也在学。如果数据最低位是0,那对应的~mask=1111 1110 ,与dat与时,不管dat前7位是1还是0,都不会被改变的,有影响的只是最底位,~mask最底位是0,所以与后dat最低位也一定是0了,然后再一位一位向前确定的。     数据最底位是1时,用或,反正mask对应位有1了,不管dat原来对应位上是什么,与后就一定是1。根据IO,逐位确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