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开发板,烧写程序的驱动不能安装,板子上的USB插口无法被电脑识别

楼主(2015-05-22):
本人新买的单片机开发板,烧写程序的驱动不能安装,板子上的USB插口无法被电脑识别,问题好像是WIN7系统不兼容。哪位大神祝我解决一下?????????感激不尽

网友A:
什么都没有

网友B:
板子上的USB是不是只能取电的?

网友C:
USB驱动卸载后重新安装

网友D(2019-12-18):
引用 网友B:
板子上的USB是不是只能取电的?

也不是   虽然可以取电  但是要输入代码才能启动

网友D:
说明你电脑的系统不支持单片机

网友E:
第1:上图。
第2:上图。
第3:上图。
你需要360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