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另类18B20寄生电源

楼主(2015-05-22):
关于18B20的寄生电源模式,文档上都是说转换及读取温度时立即将DQ端强上拉,我用STC的MCU的强上拉模式试了不成功。软的不行干脆来硬的。
参考18B20内部框图:

只要设法增加那个储能电容的容量就可以了。
我是在数据端到VCC端接一支1N4148,VCC端到GND端接一支0.1uF电容,实测还不行。
换成1uF的实测可以正常工作了。

示波器观测VCC端波形:

网友A(2017-04-27):
这种方法其实属于三线制的供电模式,仅仅是用电容和二极管在复位其间的高电平保持电压!!要是按说明书上说的那样的话,还的添加MOS管和IO口线!很麻烦!!看了网上的大神们的经验,就是在发送温度转换指(0x44)令后延时大约750MS的时间(这是12BIT的精度转换时间),竟然成功读取了温度!!但是又有大神说,这种方法和实际温度有出入,但是没有做过实验!!也就没有对比,不晓得是不是真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