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仿真后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啊 看不懂

楼主(2015-05-23):
大神们帮帮忙

网友A(2020-04-24):
HD44780是1602的控制芯片,它在忙时接收到数据。一般情况这时接收的数据无效,正规的程序在传输数据或命令前有一个检测是否忙的指令,有很多程序省掉了,这样传送就要有一定间隔,让器件有点反映时间。

网友B:
请问解决了吗,我也这样

网友C(2015-07-13):
不要使用中文

网友D:
文件夹换成中文

网友E(2015-05-25):
尽量在英文目录,试试

网友F:
目录中有中文,会导致仿真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