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

楼主(2015-05-23):
有一个习惯,就是在搭电路之前,总是先要用Proteus做一下仿真,看看具体的效果如何,可是经常发现有这样的问题,就是用仿真失败的电路,但是实际电路却正常,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不知各位师兄遇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例,原因又是因为什么?

网友A:
经常遇到,后来都不怎么相信仿真了.

网友B:
肯定不能和实际的相比了

网友C:
元件库或者电路有问题啊

网友D:
仿真和现实有差距

网友E:
肯定会有差距

网友F:
这很正常,仿真只是得到一个粗略的电路连接图。比如你的电路需要+5v或-5v电源,你在仿真中可以直接得到,但在做实物时,你还得做一个能输出+5v或-5v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