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 数码管计时的显示问题

楼主(2015-05-23):
我刚学定时器,想让数码管 自动计时,但是。。数码管的个位能正常显示,但十位不显示,求助!!!!!!!!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code char tab[10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int i ,j ,count;
sbit tr1 = P0^5;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sbit tr2 = P0^4;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
void delay()          //延时
{
        int a,b;
        for(a=0;a<20;a++)
                for(b=0;b<30;b++);;
}
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初始化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 (65536 - 50000) / 255;
        TL0= (65536 - 50000) % 255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func()               //执行
{
       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       tr2 = 1;
                P1 = tab[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tr1 = 1;
                tr2 = 0;
                P1 = tab[j]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}
timer0()interrupt 1 using 1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
{
        TH0= (65536 - 50000) / 255;
            TL0= (65536 - 50000) % 255;
        if(count == 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if(i==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 == 6) j = 0;

                }

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
}
main()
{
    P1 = 0x00;
        init();  //计时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unc();
        }

}

网友A:
你的延时函数延时时间是多少?TH0和TL0的计算用的是256,不是255 (2^8=256)

网友A:
void timer0()interrupt 1
{
   TH0= (65536-50000)/256;
   TL0 = (65536-50000)%256;
   count++;
   if(count ==20)
   {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num ++;
        shi = num/10;
        ge = num%10;
        if(num==60)
             num = 0;
   }
}

你直接把个位和十位数送去显示就可以了

网友A:
你的延时函数时间不要太长,也不能太短,用proteus仿真的延时比硬件仿真时间长点就行,一般硬件仿真就几个ms

网友A:
TH0 和TL0的计算用256(2^8 = 256),而不是8位二进制数的最大值255

网友B(2016-08-10):
你这程序问题太大

网友B:
你这程序问题太大 你定时中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呢 count都没赋值 怎么可能加到20

网友B:
好好看看数码管显示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