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在protues中没法转动步进电机? 如图我采用l297 l298,输出了1khz的频率,

楼主:
为什么我在protues中没法转动步进电机?

如图我采用l297 l298,输出了1khz的频率,可电机只卡着不动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(2015-05-24):
感谢你的提问

网友B:
你的电机没连电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问题简单,加我QQ1552985179.可帮代做

能简单说一下是什么问题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电机没连电源

这是双极的...

网友E:
很久以前用这个软件,如今已经不会用了

网友E:
这里面全是51吗,这个论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里面全是51吗,这个论坛

不是  所有的单片机都有

网友G(2020-04-01):
怎么可能相位一致

网友H:
电路可能有问题,L298的

网友H:
或许程序出错了,输出冲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