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多机温度检测 程序里定义一个循环来重复呼叫从机一和从机二;但程序只循环了一...

楼主(2015-05-24):
我在程序里定义一个循环来重复呼叫从机一和从机二;但程序只循环了一次主机呼叫就不知道在哪卡住了;
主机程序:
void main()
{
   int t=0;
   int key,b,m,j,s;
   init();
   ES=0;
   Uart_Init();
   while(1)
   {

         SM2=0;
         send_addr(addr1);
     send_data(0x02);
         while(!RI);RI=0;m=SBUF;
         if(m!=addr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m*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m/100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m/10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m%10+'0');
         }
         TB8=1;
          P13=0;
         delay_ms(600);
        P13=1;
         send_addr(addr2);
     send_data(0x02);

        while(!RI);RI=0;m=SBUF;

         if(m!=addr2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m*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m/100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m/10%10+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m%10+'0');

         }
         TB8=1;

         P13=0;
         delay_ms(300);
        P13=1;
}
}
void Uart_Init(void)
{
   TMOD=0x20;    //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
   TH1=250;
   TH0=250;
   TR1=1;      //开始计时
   PCON=0x80;     //SMOD=1;
   SCON=0xd0;     //工作方式3,9位数据位,波特率9600bit/s,允许接收
   TI=1;
   RI=1;
}
uchar Receive(void)     //接收数据程序
{
    uchar Data;
    while(!RI);    //等待接受完毕
    Data=SBUF;   //接收数据
    RI=0;
return Data;
}
void recieve()
{
    while(RI==0);
        RI=0;
        temp_data=SBUF;

}
void send_addr(uchar addr)    //发送地址
{
    uchar tem;
    while(addr!=tem)    //如果发送的地址与从机应答的地址不一样,则一直发送地址
{
    while(!TI);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    TI=0;           //软件复位TI
    TB8=1;          //发送地址帧
    SBUF=addr;      //发送地址
    tem=Receive();
}
}
void send_data(uchar ddata)    //发送数据,但此处由于与从机的协议,禁止发送0xff
{
   while(!TI); 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   TI=0;           //软件复位TI
   TB8=0;          //发送数据帧
   SBUF=ddata;      //发送数据
   while(!TI);
}
从机程序:

void main()
{
    uchar b;
    uchar tem,Data;
    P11=0;/*使能LED*/
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ES=0;
while(1)
{
    loop: SM2=1;    //只接收地址帧
    //如果接收到的地址帧不是本机地址,则继续等待
    while(tem!=addr)
    {
       while(!RI);
    RI=0;
    tem=SBUF;
    }

    //如果是本机地址,发送应答信号,并做好接受数据的准备

    TB8=0;   //主机不检测该位
    send(addr);
    SM2=0;    //允许接受数据信息
    //接收数据
    Data=recv_data();
    if(Data==0xff)
       continue;
    switch(Data)
    {
       case 0x01:
          P13=0;
                  RI=0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      write(0xcc);
              write(0x44);
              get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b=temp/2;
                  SBUF=b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TI=1;RI=1;
                  P13=1;
      break;
         case 0x33:
       P1=0xaa;     //为方便其间,赋值给P1口,测P1口电平来检测该程序
       break;
         case 0x02:
                  P13=0;
                  RI=0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      write(0xcc);
              write(0x44);
              get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b=temp/2;
                  SBUF=b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TI=0;
                  TI=1;RI=1;
                  P13=1;
       break;
         case 0x03:
       break;
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        Data=0x00;
}
}
void Uart_Init(void)
{
   TMOD=0x20;    //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
   TH1=250;
   TH0=250;
   TR1=1;      //开始计时
   PCON=0x80;     //SMOD=1;
   SCON=0xd0;     //工作方式3,9位数据位,波特率9600bit/s,允许接收
   TI=1;
   RI=1;
}
void send(uchar Data)     //发送数据程序
{
   while(!TI); 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   SBUF=Data;
   TI=0;
   while(!TI);
}
void Send1(uchar a)
{
        SBUF=a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        while(RI==0);
        RI=0;

}
int        scan()
{
int a;
P2=0xF0;
while(P2==0xF0);
delay_ms(10);
while(P2==0xF0);
{
switch(P2)
   {
     case 0x70:a=1;break;
     case 0xB0:a=5;break;
     case 0xD0:a=9;break;
     case 0xE0:a=13;break;
   }
P2=0x0f;

switch(P2)
   {
     case 0x0E:a=a;break;
         case 0x0D:a=a+1;break;
         case 0x0B:a=a+2;break;
         case 0x07:a=a+3;break;
   }
}
while(P2!=0x0f);
P21=0;/*复位*/
return a;
}
uchar recv_data(void) //接收数据
{
   uchar date;
   while(!RI);    //等待接受完毕
   RI=0;
   if(RB8==1)   //若当前接收为地址帧则返回0xff
       return 0xff;
   date=SBUF;
   while(!RI);
   return date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