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制作的时钟走不准怎么办

楼主(2015-05-24):
我用单片机制作了3个数码管时钟,3个时钟都走的不准,用1302走不准,不用1302也不准,请高手指点 指点,谢谢

网友A:
跟晶振的误差有关系的,我写的程序里的定时器初值都是以实际下载时“STC_ISP_***软件”显示的实际振荡频率来计算的,像12MHz的晶振的实际振荡频率可能只是11.9***MHz;至于1302的不准也是晶振误差的影响,可以试着更换谐振电容来调整,像我之前做的1302时钟,谐振电容原本用12P的,走时一天快了半分钟,后来换了15P,现在一个月也只是误差个一分钟这样子,完全符合要求了!

网友B:
可能是驱动程序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