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种单片机电子称程序写法(CAD设计,pcb文件,制作文档都有)

楼主:
几种电子称程序调试集锦

cad 程序源码 pcb文件 还有制作文档都有,下载地址:

下面是源码预览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Global.h"

sbit BUZZER = P3^4;

unsigned int UnitPrice;
unsigned char ModeFlag = 0;

//初始化外部中断
void Key_Init (void)
{
        IT0 = 1;
        EX0 = 1;
        IT1 = 1;
        EX1 = 1;
}

//外部中断1,清零按键
void Key_ResetINT 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HX711_SetOff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ADC零点
        KeyBoard_Delay1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,防抖
}

//外部中断2,模式折纸按键
void Key_ModeINT (void) interrupt 2
{
        HX711_SetOff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ADC零点
        KeyBoard_Delay1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,防抖
        /*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EX1 = 0;
        ModeFlag = ~ModeFlag;
        if (Mode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DisStr("                ",0xc0);        //不显示价格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DisStr("Price:          ",0xc0);        //显示价格
        }
        for (i=0;i<15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Board_Delay1mS();
        }
        EX1 = 1;
        */
}

//设置单价
double SetUnitPrice 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;
        unsigned char zbits = 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xbits = 0;
        bit dotFlag = 0;

        UnitPrice = 0;
        HX711_UpdateCtrl(0);
        LCD_DisStr("Unit Price:     ",0x80);
        LCD_DisStr("            $/g ",0xc0);

        LCD_WrCMD(0xc6);
        LCD_WrDAT('*');
        LCD_WrDAT('*');
        LCD_WrDAT('*');
        LCD_WrDAT('*');
        LCD_WrDAT('*');
         LCD_SetCurser(1,0xc6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Board_GetVal();
                if (key !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ey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 == 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zbits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xbits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/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CMD(0xc6 + zbits + xbit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Curser(1,0xc6 + zbits + xbit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 == 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CMD(0xc6 + zbits + xbit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Curser(1,0xc6 + zbits + xbit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t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zbits <= 1) || (dotFlag && (xbits <= 2)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CMD(0xc6 + zbits + xbit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Curser(1,0xc6 + zbits + xbit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1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2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3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4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5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6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7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8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9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DAT(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!dot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bi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Price = UnitPrice * 10 +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CD_DisStr("Weight:         ",0x80);
        LCD_DisStr("Price:          ",0xc0);
        HX711_UpdateCtrl(1);
        return UnitPrice;
}
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;
        double UnitPrice;
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     LCD_DisStr("Weight:",0x80);
        LCD_DisStr("Price: ",0xc0);
        Ke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按键

        HX711_SetOffSe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ADC零点

        HX711_Update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ADC自动定时转换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全局中断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/if (!ModeFla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为计价模式
                //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= KeyBoard_GetV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ey !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按下键为'*'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UnitPric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5-05-25):
非常感激楼主的无私奉献!努力学习中……

网友B(2015-08-23):
想搞个玩玩,下个学习,谢先!

网友C(2016-01-11):
最近需要做一个电子称 电压信号转换数字量哪里明白了   但是数字量转换成实际重量哪个参数还是不太明白

网友D:
论坛就是好,我们共同分享,一块进步!赞赞赞!

网友E(2016-06-02):
引用 网友F:

先看看AD转化的知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