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有人做过正弦没有,这里发个正弦程序,用pic16f716做的,picc编译器

楼主(2015-05-24):
在protues中仿真的,波形还好,做到实际的话需要提高pwm点数

效果图

效果图

//=====pic16f716全桥SPWM输出,单极性调制,半个周期300个点左右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外部晶体20MHZ==输出50HZ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AN0为电压反馈端小于2.578125伏大于2.5390625伏为正常=============
//=====RB0为外部保护,低电平保护,加上拉电阻10K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RB4为外部保护,低电平保护,加上拉电阻10K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include<pic16f716.h>
#include<pic.h>
__CONFIG(0X3F32);//关闭看门狗使用外部HS晶体
static unsigned char sin_num;
bank1 float  sin_am,sin_l,sin_d;//浮点数,幅值变量,临时变量,临时变量
bit sin_zz;
bit adc_power;
unsigned char sin_pp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onst unsigned char SPWMTABLE[40]={
8,  24,  39,54, 68, 83, 96, 110,122,134,145,

155,164,172,179,185,189,193,195,197,

197,195,193,189,185,179,172,164,155,

145,134,122,110,96,83,68,54,39,24,8

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中断服务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nterrupt timer2()
{

        if(TMR2IE==1&&TMR2IF==1) //定时器2中断
        {
TMR2IF=0;//清除标志位
sin_d=SPWMTABLE[sin_num];
sin_l=sin_am*sin_d;

if(sin_l>=255)sin_l=255;//限幅

if(sin_zz==1)//全桥正向输出; P1D 被调制; P1A 有效; P1B 和 P1C 无效
{ P1M1=0;P1M0=1;  CCPR1L=(unsigned char)sin_l;}
else //全桥反向输出; P1B 被调制; P1C 有效; P1A 和 P1D 无效
{ P1M1=1;P1M0=1;  CCPR1L=(unsigned char)sin_l;}
  sin_num++;//指针加1
if(sin_num==40){sin_num=0;sin_zz=!sin_zz;CCPR1L=0;}//查表40次
if(sin_num==19)adc_power=1;//输出最大开启adc检测峰值

        }

if(ADIE==1&&ADIF==1)//adc中断
{

ADIF=0;//清除标志
sin_pp=ADRES;

}
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adc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-
void adc0_init()
{
TRISA0=0;
ADCS1=0;
ADCS0=0;//FOSC/2
ADCON1=0x04;//参考电压为5V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CHS2=0;
CHS1=0;
CHS0=0;//通道0
ADON=1;//开启adc
ADIE=1;
ADIF=0;
}
//软件延时子程序*/
void DELAY()
{
unsigned int i;
   for(i=50000;i>0;i--);
}

//------------pwm初始化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pwmInit()
{
PR2=138; //调spwm占空比138左右跟实际情况调
//CCP1CON|=0x0c;// 1000 1100pwm双输出,占空比高2位清零,
CCP1M3=1;
CCP1M2=1;
CCP1M1=0;
CCP1M0=0;
//=======死区为最大================
DC1B1=0;
DC1B0=0;
//PWM 模式。P1A, P1C 高电平有效; P1B, P1D 高电平有效;
CCPR1L=0;//占空比清零
T2CON=0x44 ;//0100 0100预分频1,后分频9,使能timer2,/调为50hz
TMR2IE=1; //允许TMR2 和 PR2 匹配中断
TMR2IF=0; //Timer2 中断标志位清零
PWM1CON=0X80;//软件使能关闭pwm
ECCPAS2=1;//RB0(INT)引脚低电平(0)导致关闭
ECCPAS0=1;//RB4引脚低电平 (0)导致关闭
PSSAC1=0;//:引脚P1A 和P1C 关闭状态控制位
PSSAC0=0;//00 = 驱动引脚P1A和 P1C 为 0
PSSBD1=0;//:引脚P1B 和P1D关闭状态控制位
PSSBD0=0;//00 = 驱动引脚P1B和 P1D 为 0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nit()
{TRISB=0;//D端口为输出

PORTB=0X00;
TRISB0=1;
TRISB4=1;//外部低电平保护
}

//------------主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void main(void)
{
init() ;
adc0_init();
pwmInit();
sin_num=0;//数组指针变量
PEIE=1; //(TM2中断为外设中断)所有未被屏蔽的外设中断1开放0关闭
GIE=1; //使能所有未被屏蔽的中断1使能0关闭
sin_zz=1;//正反向全桥输出标志
sin_am=0;//sin函数的幅值
sin_am=0.3000;//sin函数的幅值
adc_power=1;//开启adc电源
while(1)
        {
if(adc_power)
        {
adc_power=0;
GODONE=1;//开启adc
while(!(GODONE));//等待转换结束
        }
//=============5/256=0.01953125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 132*0.01953125=2.578125伏==============
if(sin_pp>153&&!ECCPASE)ECCPASE=1;//如果大于2.98828125就复位pwm

if(sin_pp>132){sin_am-=0.005;if((sin_pp-132)>10)sin_am-=0.04; } //如果大于2.578125
else
if((sin_pp<=132)&&(sin_pp>=130))sin_am+=0; //如果小于2.578125伏大于2.5390625就不加
else
if(sin_pp<130) {sin_am+=0.005;if((130-sin_pp) >10)sin_am+=0.04;}

if(sin_am>1.6)sin_am=1.6;//稳压变量,可调整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3-06-04):
想下来看看,不知有没有用

网友A:
头文件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B:
好骚气完美的波形,要是做的更细腻一些就更好了

网友C(2024-03-17):
Error   [192] C:\Users\WanChen\Desktop\PICPWM\pic16\main.c; 135.1 undefined identifier "GODONE"
有这样的报错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