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红外遥控器的键值怎么来的,如何写程序呢!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5-05-24):
我现在要写一个用红外来修改万年历的时间日期,等等,但是不知道红外遥控器的键值怎么来的,所以现在程序没法写,需大神帮忙。

用的是这种遥控器

用的是这种遥控器

网友A:
另外写个程序先读键值

网友B:
case 0x16:write_string("0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c:write_string("1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8:write_string("2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e:write_string("3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write_string("4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c:write_string("5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a:write_string("6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2:write_string("7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2:write_string("8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a:write_string("9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9:write_string("100+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write_string("200+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write_string("-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5:write_string("+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9:write_string("EQ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4:write_string("VOL-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5:write_string("VOL+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write_string("Play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5:write_string("CH-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6:write_string("CH")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7:write_string("CH+");break;

网友C:
同求啊,我也在做这个,就是不知道他的红外编码,导致不知道该让单片机识别什么

网友D:
写个程序,调用操作码显示就行了

网友E:
红外遥控器通讯是有协议的,根据通讯协议来写就OK了。市面上70%到80%都是用的小日本NEC通讯协议。你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F:
这种MP3的遥控器大多是通用的,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遥控,虽然实际功能排版不同,但键值位置一样的!用下面的键值就行了!不用谢!!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同求啊,我也在做这个,就是不知道他的红外编码,导致不知道该让单片机识别什么

这种MP3的遥控器大多是通用的,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遥控器,虽然实际功能排版不同,但键值的位置是一样的!用下面的键值就行了!不用谢!!!

网友G(2017-05-18):
楼主分享经验,新手不会

网友H:
这是一个红外遥控显示0-9的,你看一下对你有用没

#include<reg52.h>    //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
#include<intrins.h> //包含_nop_()函数定义的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delayNOP();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;

sbit IRIN=P3^2;         //红外接收器数据线

sbit P2_0 = P2^0;
sbit P2_1 = P2^1;
sbit P2_2 = P2^2;
sbit P2_3 = P2^3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8,0x80,0x90};
uchar IRCOM[7];
uchar m;

void delay1ms()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x) ;
void display();
void delay1(int ms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 a;

        IRIN=1;                    //I/O口初始化
        IE=0x81;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总中断中断,使能 INT0 外部中断
        TCON=TCON|0x01;               //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
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for(a=100;a>0;a--)
   {
     display();
   }

  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R_IN() interrupt 0 using 0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,k,N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q=0;
        EX0 = 0;
        delay(15);
        if (IRIN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X0 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IR信号出现
        while (!IRIN)            //等IR变为高电平,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。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
        for (j=0;j<4;j++)         //收集四组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k=0;k<8;k++)        //每组数据有8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IRIN)            //等 IR 变为低电平,跳过4.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delay(1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!IRIN)          //等 IR 变为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IRIN)           //计算IR高电平时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>=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//0.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电平计数完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COM[j]=IRCOM[j] >> 1;     //数据最高位补“0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>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COM[j] = IRCOM[j] | 0x80;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最高位补“1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IRCOM[2]!=~IRCOM[3]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
        IRCOM[5]=IRCOM[2] & 0x0F;     //取键码的低四位
        IRCOM[6]=IRCOM[2] >> 4;       //右移4次,高四位变为低四位

        if(IRCOM[5]>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COM[5]=IRCOM[5]+0x37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IRCOM[5]=IRCOM[5]+0x30;

        if(IRCOM[6]>9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COM[6]=IRCOM[6]+0x37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IRCOM[6]=IRCOM[6]+0x30;

        q= (((IRCOM[6]&0x0f)<<4) + (IRCOM[5]&0x0f));

        switch(q)    //判断按键键码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16:m=0;break; //串口发送0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3:m=1;break;  //串口发送01
                case 0x18:m=2;break;  //串口发送02
                case 0x55:m=3;break;  //串口发送03
                case 0x08:m=4;break;  //串口发送04
                case 0x13:m=5;break;  //串口发送05
                case 0x51:m=6;break;  //串口发送06
                case 0x42:m=7;break;  //串口发送07
                case 0x52:m=8;break;  //串口发送08
                case 0x41:m=9;break;  //串口发送09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 EX0 = 1;
}

/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x)    //x*0.14MS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<13; i++) {}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
{

   P0=table[m];
   P2_3 = 0;
   delay(5);
   P2_3 = 1;

}

void delay1(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y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y = 0; y<250; y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elay1ms()
{
unsigned int i;
for(i=8024;i>0;i--);  //延时124*8+10=1002us
}

网友I(2021-09-21):
引用 网友F:
这种MP3的遥控器大多是通用的,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遥控器,虽然实际功能排版不同,但键值的位置 ...

不是看了您的图我都不知我这读键值的程序键值反倒,45变成54,改好了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这是一个红外遥控显示0-9的,你看一下对你有用没

#include    //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

有两个错误

网友J:
我记的可以用电脑声卡读取红外编码,用电脑声卡捕捉和分析红外遥控编码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5/0416/18/54462_463694797.shtml

网友K:
有种仪器叫示波器,各位听说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