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车子能够判断障碍能否越过

楼主(2015-05-25):
    最近在做一个智能车子,现在想加上障碍物判断。初步想法是用超声波传感器,这样做能够判断障碍物距离。可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越过障碍物,比如爬坡。通过传感器应该只能判断出前方有障碍物,却无法判断出前方障碍物是否能够越过。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够实现这个目的。

网友A:
我也在想这个问题,我想在小车上装上两个不同高度的测距模块进行测距,已知两个模块的高度差和两个模块测到的距离,就可以通过三角函数算出障碍的坡度,进行判断是否能越过

网友A:
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做的避障小车在遇到障碍的时候就是转弯,没有保持原本的航线,对于这个,你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?

网友B(2015-07-30):
复杂的做不了,简单的就是把传感器的位置调的小车可以过去的位置,过不去的障碍传感器能检测的到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