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中断函数 的问题求教

楼主(2015-05-25):
void moveDown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1
{

   printBlock(start, block);     //没有响应的函数
        delay1s();
   P1_1 = ~P1_1;      //控制LED灯闪烁
   TH0 = (65536-50000)/256;
   TL0 = (65536-50000)%256;

}

我的这个中断函数里面  我自己写的函数调用没有反应,延时1s有反应,控制LEd闪烁也可以。

网友A:
注意观察是不是 开启后灯处于半亮的状态?如果是的话 说明函数调用太快 肉眼感觉不到

网友B(2015-07-15):
interrupt 3。嗯,51单片机的话,3 ----应当是 定时器 1的中断向量号,你重装TH0\TL0干嘛呢-----当然,情所必须除外。不过,中断不响应,应当是中断向量号不匹配吧,你查一下。

网友C:
感觉楼主说的意思是中断中延时和灯闪烁都正常。只是
PRINTBLOCK(start,block)这函数没响应。最好把这调用的函数贴上来。这样才能看的明白些

网友D:
把printBlock(start, block);放到主函数里面直接调用,不要中断看看有响应不,要是没有,就是你printBlock(start, block);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