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Labvie时提示没有找到指定的盘符,第一次没有安装成功

楼主(2015-05-25):
安装Labvie时提示没有找到指定的盘符,第一次没有安装成功,大神们,怎么办不修改注册表,不重装系统意外的方法,

网友A:
楼主安装的安装Labvie版本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安装的安装Labvie版本是什么?

安装的是Labview2014中文版,2013也安装过,但是第一次没有安装成功,然后就一直装不了,注册表里的文件也删除了,不同的版本都换的装过,但是还是不行,不想换系统,电脑里的软件太多了

谢谢

网友B(2021-03-27):
有个软件可以彻底卸载Labview的组件,只是运行时间长,如果系统不是装了很多软件,可以考虑重装系统。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