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计算占空比的高电平时间,求大神教导

楼主(2015-05-26):
单片机如何计算占空比的高电平时间,求大神教导

网友A:
外部中断应该能行吧!

网友B:
具体点你想什么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具体点你想什么效果

利用51单片机控制:::发射接收通电时,各个通道默认高电平时间为1.5ms,按下从1.5慢慢的加上去最大加到2ms,按上时从1.5减到1ms,
利用±0.5ms控制电机的转速

网友B:
大概明白你的意思。
首先要先确定你的频率,比如100HZ占空比为50%的方波,那么每个周期波形时间就是10ms,由于占空比(每个周期中高电平的比例)是50%,所以高电平的时间就是一半也就是5ms。同理占空比30%的占空比高电平的时间就是3ms。
具体可以搜索一下“pwm”相关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