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~关于单片机正弦信号发生器的

楼主(2015-05-26):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lcdrw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lcdrs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lcde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s1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s2=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s3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cs1=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sbit cs2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的定义
uchar s1num,a,ys,j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的定义(字符型)
uint f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的定义(整型)
uchar code tosin[256]={
0x80,0x83,0x86,0x89,0x8d,0x90,0x93,0x96,0x99,0x9c,0x9f,0xa2,
0xa5,0xa8,0xab,0xae,0xb1,0xb4,0xb7,0xba,0xbc,0xbf,0xc2,0xc5,
0xc7,0xca,0xcc,0xcf,0xd1,0xd4,0xd6,0xd8,0xda,0xdd,0xdf,0xe1,
0xe3,0xe5,0xe7,0xe9,0xea,0xec,0xee,0xef,0xf1,0xf2,0xf4,0xf5,
...
0x51,0x55,0x57,0x5a,0x5d,0x60,0x63,0x66 ,0x69,0x6c,0x6f,0x72,
0x76,0x79,0x7c,0x80 };/*正弦波码 */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子程序
{
   uchar i,j;
   for(i=z;i>0;i--)
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delay1(uint 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子程序
{
    uint  i;
    for(i=y;i>0;i--);
}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          //1602写指令
{
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P1=com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=0;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e)                 //1602数据
{

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P1=date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=0;
}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{
    lcdrw=0;
    lcde=0;
    cs2=0;
    cs1=0;
    write_com(0x38);
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write_com(0x01);
    write_com(0x80+0x00);
    write_data(0x77);      //写wave:
    write_data(0x61);
    write_data(0x76);
    write_data(0x65);
    write_data(0x3a);
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         //写 f:
    write_data(0x66);
    write_data(0x3a);
}
void write_f(uint date)   //写频率
{
   uchar qian,bai,shi,ge;
   qian=date/1000;
   bai=date/100%10;
   shi=date/10%10;
   ge=date%10;
   write_com(0x80+0x42);
   write_data(0x30+qian);
   write_data(0x30+bai);
   write_data(0x30+shi);
   write_data(0x30+ge);
   write_data(0x48);
   write_data(0x5a);
}
void  xsf()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频率
{
     if(s1num==1)         //if语句(判断是否是状态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fre=(1000/(9+3*ys));         //频率计算公式
            write_f(f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频率
         }

}
void keyscanf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部分
{

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限循环函数
                   s1nu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1num+1
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语句(判断是否是状态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73);      //写sine: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69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6e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6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语句(判断是否是状态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0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2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}
        if(s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减频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++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加频率
        {
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--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限循环语句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scanf();
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          //正弦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for(j=0;j<255;j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P0=tosin[j];
              delay1(ys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!(s1&s2&s3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f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运行不显示波形 求大神帮忙看看~~~~~~~~~~~

网友A:
取。rom查表

网友B:
哥,你以后还是,自己看吧,或是把问题简单化,没有人愿意看这么长的程序,我这边有现成,你要就拿去,自己对着找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