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键控制LED 按键K1总开,按键K2/K3/K4分别控制LED1/LED2/LED3,刚接触单片机,各...

楼主(2015-05-26):
按键控制LED 按键K1总开,按键K2/K3/K4分别控制LED1/LED2/LED3,刚接触单片机,各位帮帮忙

网友A:
#inlcude <reg51.h>
sbit LED1 =  P1^0;  // LED 高电平亮
sbit LED2 =  P1^1;
sbit LED3 =  P1^2;
sbit KEY1 =  P2^0;//按键低电平有效
sbit KEY2 =  P2^1;
sbit KEY3 =  P2^2;
sbit KEY4 =  P2^3;

char KEY1_T,KEY2_T,KEY3_T,KEY4_T;
void main()
{
   while(1)
{
    if       ( (KEY1 == 0)&&(KEY1_T == 0) ){LED1 = 1;LED2 = 1;LED3 = 1;KEY1_T = 1;} //总控开
   else if  ( (KEY1 == 0)&&(KEY1_T == 1) ){LED1 = 0;LED2 = 0;LED3 = 0;KEY1_T = 0;} //总控关

    if       ( (KEY2 == 0)&&(KEY2_T == 0) ){LED1 = 1;KEY2_T = 1;}  //LED1 开
   else if  ( (KEY2 == 0)&&(KEY2_T == 1) ){LED1 = 0;KEY2_T = 0;}  //LED1 关

   if        ( (KEY3 == 0)&&(KEY3_T == 0) ){LED2 = 1;KEY3_T = 1;} //LED2 开
   else if  ( (KEY3 == 0)&&(KEY3_T == 1) ){LED2 = 0;KEY3_T = 0;} //LED2关

   if        ( (KEY4 == 0)&&(KEY4_T == 0) ){LED3 = 1;KEY4_T = 1;} //LED3 开
   else if  ( (KEY4 == 0)&&(KEY4_T == 1) ){LED3 = 0;KEY4_T = 0;} //LED3关

}
}

自己在弄一下按键去抖!

网友B:
你的电路是自己焊的,还是买的,如果是买的,你可以投机取巧,直接接电源,sbit L1=Key1,按下去就会有反应,程序的话也比较简单,就是一个if(Key1==P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电路是自己焊的,还是买的,如果是买的,你可以投机取巧,直接接电源,sbit L1=Key1,按下去就会有反应 ...

详细点

网友C:
每台看懂

网友C:
这里面都是51 单片机吗

网友B:
在详细就只有程序

网友D:
其实很简单,如果要学会,多看看那些视频教程,单独将如何点亮LED  如何扫描键盘,如何去抖,都有讲,这里回答你都不是很全面

网友E:
是要源代码么?要是写的话就直接写K1按下后标志位置1,然后在标志位置1以后再判断其他按钮是不是按下就可以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