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单片机洗衣机控制程序

楼主(2015-05-26):
洗衣机控制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
sbit rs=P2^0;//定义写数据(命令)
sbit rw=P2^1;//定义读写控制
sbit en=P2^2;//定义使模块使能
sbit rst=P2^3;

sbit scl=P3^6;//定义IIC
sbit sda=P3^7;

sbit s1=P1^2;//功能键
sbit s2=P1^0;//加数键
sbit s3=P1^1;//减数键
sbit s4=P1^4;//
sbit s5=P1^3;

sbit fw=P3^3;
sbit d1z=P1^5;
sbit d1f=P1^6;
sbit d2t=P1^7;

uchar zshi,fshi,zong,tuoshi,s1num;
uchar kk,zz,ftuoshi,fzshi,ffshi,fzong,s5num,s4num;
uchar w,h,t,k,f,g,x;

uchar code mb1[]="正转时间: 00秒";
uchar code mb2[]="反转时间:00秒";
uchar code mb3[]="总洗衣时间:00分";
uchar code mb4[]="总脱水时间:00分";

void ys(uint z)//延时子程序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
}

void writecom12864(uchar com,uchar add)//写命令
{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ys(5);
        rw=1;
        ys(5);
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add;
        ys(5);
        rw=1;
        ys(5);
}
void writedat12864(uchar dat)//写数据
{
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ys(5);
        rw=1;
        ys(5);
}

uchar readcom12864(uchar add)//读命令程序
{
        uchar Data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P0= add;                //Reg Addr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rw = 1;
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Data = P0;
        en = 1;
    return Data;
}
void busy(void)//读忙程序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readcom12864(0x0f);
        }while(temp & 0x80);
}
void clear()//清屏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temp = readcom12864(0x01);
        temp |= 0x40;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1, temp);
        busy();
        busy();
}
void gbxy(uchar x,uchar y)//光标坐标
{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5,x);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6,y);
}
void ret(void)
{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ys(50);//Delay100ms(1);
        rst= 1;
        ys(50);//Delay100ms(1);
}
void init12864()//初始化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ys(50);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1, 0x02); /* 显示功能打开,键盘关*/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2, 0x7f); /* 128x64,   BG Code  64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3, 0x03); /* 正常显示范围,不允许中断,ASCII 1 ,16*16字体,正常字体,不反白,文字模式    */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4, 0x02);//光标设定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10, 0x70);        /* (1/9偏压,Cont=100111)(1/8,效果也行,B0110_11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11, 0xf0); /* 升压开,内升压,内部V0,内部偏压,ICON顺序不变,SEG=143, COM=63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writecom12864(0x12, 0xf7);        /* 12.5Khz,        X6,        大电流11110111        */
        clear();
        ys(50);

        gbxy(0,0);
        for(i=0;i<1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12864(mb1[i]);
                ys(20);
        }
        gbxy(0,0x10);
        for(i=0;i<1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12864(mb2[i]);
                ys(20);
        }
        gbxy(0,0x1f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12864(mb3[i]);
                ys(20);
        }
        gbxy(0,0x2f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dat12864(mb4[i]);
                ys(20);
        }
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2CON=0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
        RCAP2L=0xb0;
        RCAP2H=0x3c;
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2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TR1=0;
}
void disp(uchar dat)//液晶显示
{
 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 shi=dat/10;
        ge=dat%10;
        writedat12864(0x30+shi);
        writedat12864(0x30+ge);
}
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ysus()
{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}
void start(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ysus();
}
void stop(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ysus();
}
void ack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00))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ysus();
}
void write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t&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       dat=dat<<1;
                ysus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ysus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ysus();
        }
        sda=1;
        ysus();
}
uchar readbyte(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ysus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ysus();
                j=j<<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ysus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j;
}
void writeiic(uchar add,uchar dat)
{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byte(0xa0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writebyte(add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writebyte(dat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stop();
}
uchar readiic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a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byte(0xa0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writebyte(dat);
        ack();
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byte(0xa1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a=readbyte(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return a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4, 0x0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1,z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2,f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3,zon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4,tu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com12864(0x04, 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1num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shi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1,z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shi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2,f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f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ong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3,zon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on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uoshi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4,tu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tu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1,z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2,f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f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ong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3,zon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on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uo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ic(4,tu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tuo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z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z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=read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=readiic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=readiic(3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f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ong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tuo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5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5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5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5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t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5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5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t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=readiic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tuo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ret();
        init12864();
        zshi=readiic(1);
        fshi=readiic(2);
        zong=readiic(3);
        tuoshi=readiic(4);

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disp(zshi);

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disp(fshi);

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disp(zong);

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disp(tuoshi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zshi=readiic(1);
                ffshi=readiic(2);
                fzong=readiic(3);
                ftuoshi=readiic(4);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w=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k!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=read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z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4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z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shi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f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=readiic(2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4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f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0() interrupt 1//控制洗衣总时间
{
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++;
        if(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=0;
                h++;
                if(h==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on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ong=fzon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shi=fzsh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hi=ffshi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0,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fsh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ong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1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zong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1() interrupt 3//控制脱水时间
{
        TH1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g++;
        if(g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=0;
                f++;
                if(f==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uosh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2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uoshi=ftuoshi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bxy(12,0x2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tuosh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2() interrupt 5//控制电机正反转时间
{
        TF2=0;
        w++;
}

网友A(2016-03-22):
引用 网友B:

我来看看是怎么写的程序

网友C:
只有程序吗

网友B:
我来看看是怎么写的程序

网友D(2016-05-02):
我也来看看那

网友E(2017-03-03):
我也想看看这程序,

网友F:
我也想做一个洗衣机设计

网友G(2017-04-26):
我是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