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Wii MWC的软件和调试方法

楼主(2015-05-26):
(如果你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系统,安装了JAVA虚拟机后GUI仍然运行不了,那你就需要到C:\Program Files\Java\jre7\bin\找到并复制javaw.exe,然后粘贴到C:\Windows\SysWOW64\这个文件夹下面,再重新运行GUI即可)

1、下载必须的软件

固件编辑烧录软件 arduino 【包括FTDI驱动】 http://arduino.googlecode.com/files/arduino-0022.zip
MultiWii 最新固件 【包括GUI调试软件】 http://code.google.com/p/multiwii/downloads/list
2、安装JAVA 和 FTDI 驱动
【注意:需要连接网络才可以安装此安装文件】
FTDI 驱动在arduino-0022.zip包里 解压缩后的目录是 \arduino-0022\drivers\FTDI USB Drivers
【注意:需要先插入FTDI到电脑的USB 按提示搜索驱动后安装驱动即可】
安装后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,看看FTDI占用是那个COM口记下来
3、固件的编辑和烧录
运行EXE 打开ARDUINO软件

选择端口和芯片类型

打开MWC固件

打开CONFIG标签 进行飞控配置

固件上传成功。
4、飞控连接电脑 GUI配置软件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