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U6050通过XDA和XCL读取HMC5883数据

楼主(2015-05-26):
MPU6050作为I2C MASTER读取HMC5883数据,MPU6050的XDA和XCL分别与HMC5883的SDA和SCL相连。

下面引用MultiWii中配置MPU6050 I2C MASTER的代码段:
//at this stage, the MAG is configured via the original MAG init function in I2C bypass mode
//now we configure MPU as a I2C Master device to handle the MAG via the I2C AUX port (done here for HMC5883)
     #if defined(MPU6050_I2C_AUX_MASTER)        i2c_writeReg(MPU6050_ADDRESS, 0x6A, 0b00100000); //USER_CTRL     -- DMP_EN=0 ; FIFO_EN=0 ;I2C_MST_EN=1 (I2C master mode) ; I2C_IF_DIS=0 ; FIFO_RESET=0 ; I2C_MST_RESET=0 ; SIG_COND_RESET=0
        i2c_writeReg(MPU6050_ADDRESS, 0x37, 0x00);             //INT_PIN_CFG   -- INT_LEVEL=0 ; INT_OPEN=0 ; LATCH_INT_EN=0 ; INT_RD_CLEAR=0 ; FSYNC_INT_LEVEL=0 ; FSYNC_INT_EN=0 ; I2C_BYPASS_EN=0 ; CLKOUT_EN=0
        i2c_writeReg(MPU6050_ADDRESS, 0x24, 0x0D);             //I2C_MST_CTRL  -- MULT_MST_EN=0 ; WAIT_FOR_ES=0 ; SLV_3_FIFO_EN=0 ; I2C_MST_P_NSR=0 ; I2C_MST_CLK=13 (I2C slave speed bus = 400kHz)
        i2c_writeReg(MPU6050_ADDRESS, 0x25, 0x80|MAG_ADDRESS);//I2C_SLV0_ADDR -- I2C_SLV4_RW=1 (read operation) ; I2C_SLV4_ADDR=MAG_ADDRESS
        i2c_writeReg(MPU6050_ADDRESS, 0x26, MAG_DATA_REGISTER);//I2C_SLV0_REG  -- 6 data bytes of MAG are stored in 6 registers. First register address is MAG_DATA_REGISTER    i2c_writeReg(MPU6050_ADDRESS, 0x27, 0x86);             //I2C_SLV0_CTRL -- I2C_SLV0_EN=1 ; I2C_SLV0_BYTE_SW=0 ; I2C_SLV0_REG_DIS=0 ; I2C_SLV0_GRP=0 ; I2C_SLV0_LEN=3 (3x2 bytes)
    #endif

下面是Multiwii中通过MPU6050读取HMC5883或其他磁感应计的代码:

//The MAG acquisition function must be replaced because we now talk to the MPU device
#if defined(MPU6050_I2C_AUX_MASTER)
       void Device_Mag_getADC()
    {
             i2c_getSixRawADC(MPU6050_ADDRESS, 0x49);               //0x49 is the first memory room for EXT_SENS_DATA
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HMC5843)
                   MAG_ORIENTATION( ((rawADC[0]<<8) | rawADC[1])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rawADC[2]<<8) | rawADC[3])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rawADC[4]<<8) | rawADC[5]) );
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 (HMC588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MAG_ORIENTATION( ((rawADC[0]<<8) | rawADC[1])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rawADC[4]<<8) | rawADC[5])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rawADC[2]<<8) | rawADC[3]) );
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#if defined (MAG3110)
                   MAG_ORIENTATION( ((rawADC[0]<<8) | rawADC[1])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rawADC[2]<<8) | rawADC[3])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rawADC[4]<<8) | rawADC[5]) );
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}
#endif

网友A(2015-09-07):
请问如何用HMC5883来校准MPU6050的数据yaw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