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902主控USB3.0 U盘修复

楼主(2015-05-26):
一般情况下U盘量产,先用ChipGenius软件看看主控芯片跟Flash芯片型号,可惜U盘根本没反应,死的死死的,没办法,拆了!

       在正面可以看到主控芯片是IS902,找个个参考电路看,先用万用表测试了测试电源:5V,3.3V,1.2V。
       如果5V不正常,可能是USB口坏了,可能是有个接5V的电容坏了;
       如果3.3V不正常,可能DC/DC芯片坏了,背面的U4,也可能是电容坏了;
       如果1.2V不正常,可能是LDO坏了,右上角那个3脚芯片U7,或者某电容。

       还好,我这电压一切正常,看来就是主控芯片软件坏了或者是晶振坏了,一般Flash不容易坏的。

       然后这是背面,有晶振,Flash跟DC/DC等。一般维修U盘,可以短接Flash的29,30引脚的方法来重置主控芯片,原理是手动短接Flash的D0,D1数据口,让主控芯片认为读写Flash故障需要重置。
       悲剧的是这个玩意竟然是BGA封装的,叫我怎么短接…

       既然不能短接Flash那边的引脚,那就找对应的主控芯片引脚短接了,反正电气上是连着的,然后看IS902的相关资料,看电路图跟引脚图:

       然后再找到数据手册,这里用的IS902是64引脚的,封装为QFN-64,所以49,50引脚位置:

       随便拿个什么金属把49~52中的随便两根短接上,然后插上USB接口,然后就听到“登”的一声,U盘被计算机识别了,自动装好了驱动,但是没有显示,因为Flash是空的,啥也没有,这时就可以量产了。

       再用ChipGenius查看一下,这下可以找到U盘跟芯片信息了:IS902E跟Samsung K9GAG08U0E;

       然后就是量产了,下载IS902E的量产工具InnostorMPTool,打开软件,“搜寻装置”,然后可以看到一个装置被找到,点选对应U盘,自动识别不用设置(如果你会的话就设置吧),点“开始”,好了之后,对应U盘上有个绿色的圆圈,这时就量产完成了。

       把U盘拔出来重新插上,自动装好驱动显示盘符,死了这么久的8G的U盘就这么复活了,高兴哈~ 测试一下速度,USB3.0就是快!

网友A(2016-02-28):
我勒个去这是什么分辨率啊?